各位大神,,请问NH82801GBM可以用NH80201HBM代换吗?

楼主(2014-09-17):
各位大神,,请问NH82801GBM可以用NH80201HBM代换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吧!感觉楼主的头像有点像在解放碑拍的,呵呵

网友:
这个当然不可以啊

网友:
不行的,根本不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的吧!感觉楼主的头像有点像在解放碑拍的,呵呵

对头,,,就是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