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技嘉p31-es3g

楼主(2014-09-17):
接上电源不跑码  一看是双bios主板 短接mbios 1、8脚开机跑至81 蜂鸣器滴滴叫 然后无限重启循环81, 断电后再启动不跑码    请问各位大侠大致是哪里问题

网友A:
用编程器刷。不行换IO

网友:
多试几次,看看行不行。如果还不行的话,测量各个电压,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短接mbios 1、8脚,是什么作用

网友:
光说个81 有什么用  先是不是FF到C1   还是直接FF-81

网友:
重新刷个blos试一下啊  老说这18脚  试过都不行啊 还要重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器刷。不行换IO

好了 com口芯片拿了一路跑码结束 拷机正常

网友:
COM引起的故障,真是没有想到,有点出乎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