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30U 故障 开机0.76掉电

楼主(2014-09-17):
如题!
由于手头没示波器,只有万用表,对各大电感对地值测都正常,上电0.76瞬间掉0.01,再次自动上电。反复10多次后会亮机。亮机是电流为0.80~0.87。然后不插内存电流停留在0.67,期间我对PLTRST#测试每次都有3.3V的高电平,BIOS我刷过,是EC的,这个机器桥边还有BIOS芯片两颗,可惜我的编程器没有此固件,各位维友,讨教讨教啊!急的,在线等。。。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有没有复位

网友:
我的是开机0.3掉电

网友:
我的是电流上到0.71 跑一会码就是不亮。。。  集显电压时有时无的

网友(2014-10-18):
同样故障   求bios

网友A:
楼主这台搞定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台搞定了么?

换了主板,现在还没结果。你呢?

网友:
我的是0.2掉电

网友(2014-11-22):
碰到一台同样问题,故障一样

网友:
楼主这个修好了没得

网友:
楼主修好没 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