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液晶屏X模块坏了,有修过的吗?

楼主(2014-09-17):
,中间的那个晶体是芯片吗?有标示,现在破了一些,不知道是因为屏线接反烧了的,还是摔了的,破了。很烫。显示画面如下:

用手摸这个芯片,很烫手,但是画面会有改变,能显示出来,就是有条纹。

,有修过这方面的大神吗?求教啊。

网友:
这帖子是接上个帖子开的 ,请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0404-1-1.html

网友:
听说是有修这个的,不过不知道哪里有,这个太高科技了,估计需要专业的设备才行

网友A:
看看这个有卖的,就能换,不过我不知道哪里能换

网友:
我换灯管时不小心用壁纸刀划到过这边上的电路,接了半天没弄好!那线太细太近!显示的效果跟你的差不多只是最下边的一条不显示,后来赔了一块屏!这情况一般人是整不了的!

网友:
这个修不起,屏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有卖的,就能换,不过我不知道哪里能换

这个叫什么?深圳市场可以换

网友B:
如果不是大屏,那就放弃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大屏,那就放弃吗,,

目前没法修了,等有相关方面的设备了再搞

网友:
这东西坏了就丢了吧

网友D:
这个屏就算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没法修了,等有相关方面的设备了再搞

那设备成本可是高呀

网友:
这种情况通过热压机可以维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屏就算报废了!

目前是的。。

网友E:
反厂家应该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厂家应该能修的

一个屏没必要这样兴师动众的

网友F:
这种可以修,北京或深圳广州都有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可以修,北京或深圳广州都有人修。

收费多少,知道吗?

网友:
要有热压机才搞得定吧。

网友:
我这可以修

网友:
这个也有人可以修呀?

网友:
这个要压屏机

网友:
要有压屏机,
小屏就放弃吧

网友:
这样的屏 我手也有几块 放着呢

网友G:
我给别人修过,花了1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给别人修过,花了100元

在哪里有修的?

网友:
那玻璃块是程序,不能弄坏的,我以前换灯管以前那是辅助弄坏了,就没修好。

网友:
网上有人修 100多吧

网友:
发过去修?运费也不少啊。还容易坏

网友:
到底还是有高手啊

网友:
没修过呀  一般都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