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声卡和IO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17):
主板型号:M2N68 PLUS
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 :发现声卡和IO都坏了,换了一次,第二天又坏了
换好后 想不到才用2个小时又烧了

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碰到过,什么原因会造成老烧声卡和IO

网友A:
试试换掉客户原来的电源(2个小时又烧 是用客户的电源吧?)

网友:
另外看看  声卡 和I/O 的供电偏高吗

网友B:
供电3。3V不对劲吧

网友C:
看一下声卡的耦合电容是不是漏电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声卡的耦合电容是不是漏电坏了。

换好后试过,一切正常,如果耦合电容漏电的话肯定声音也不正常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供电3。3V不对劲吧

你说的是电源橙色3.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换掉客户原来的电源(2个小时又烧 是用客户的电源吧?)

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电源在待机的时候听到里面有滋滋声,但拆开没看到电容有鼓包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供电3。3V不对劲吧

把声卡下了再用用看烧不烧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声卡下了再用用看烧不烧IO

好,正准备这样试呢,再烧了我这里都没IO换了

网友:
你那声卡是用什么供电的,三脚管么

网友:
量一下电源盒电压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电源橙色3.3v吗

是的,电源橙色3.3V工作与声卡和IO芯片有联系,此电压阻值对地阻值短路的话,也会引起经常烧这二者。

网友:
查声卡5V供电电路有串路。

网友:
把1117换了试试

网友:
明显供电问题

网友:
电源供电不良,电流忽高忽低,最容易烧死元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