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驱动板给高压开启信号问题

楼主(2014-09-17):
我想请问一下, 驱动板给高压的开启信号是不是应该是个 高电平电压。 为什么我的驱动板上的ON/OFF针脚,一直是低电平, 按开关按键ON/OFF针脚电压也没有变化。
我的理解是, 驱动板工作后,要开启背光,驱动板需要给高压一个开启信号电压, 开启电压持续存在,背光就一直亮起, 如果开启电压变成低电平, 则背光关闭。

以上我提出的疑点,不知道我理解的是不是正确, 希望道行深的朋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开启信号只是一个脉冲高电平。一般在3.3-5V之间。一瞬间开启背光。然后就变低平了。
并不是你说的背光工作。开启信号就持续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信号只是一个脉冲高电平。一般在3.3-5V之间。一瞬间开启背光。然后就变低平了。
并不是你说的背光工作 ...

哦, 我懂了, 谢谢你纠正了我的错误理解!!!

还有个疑问, 我的驱动板是,电源驱动一体的, 背光是LED的,我只给电源驱动一体板一个正常工作12V电压,其他的都不接, 当我按下开关按键的时候, ON/OFF 也应该是有电压跳变的呀

网友B:
ON/OFF好像是开启背光的,应该是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N/OFF好像是开启背光的,应该是3.3V

对的呀, 3.3V或5V  是一个脉冲电压, 背光开启后,ON/OFF电压恢复到低电平 , 可我的现在只有低电平0.02的电压, 当我反复按下开关按键, 观察ON/OFF电平 没有变化,一直都是低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启信号只是一个脉冲高电平。一般在3.3-5V之间。一瞬间开启背光。然后就变低平了。
并不是你说的背光工作 ...

朋友刚才我用别的显示器测试, 我发现背光亮起的时候ON/OFF 电压是一直有的, 背光关闭,ON/OFF恢复低电平,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的呀, 3.3V或5V  是一个脉冲电压, 背光开启后,ON/OFF电压恢复到低电平 , 可我的现在只有低电平0.02 ...

一般是通过三级管控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朋友刚才我用别的显示器测试, 我发现背光亮起的时候ON/OFF 电压是一直有的, 背光关闭,ON/OFF恢复低电 ...

    是的!驱动板给高压板(或升压板)的开启电压在没按电源开关时为低电平。按电源开关为高电平(3V-5V)。而且是一直有的。   只有极少数的机子高压板(或升压板)的开启电压的是低开高关的。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驱动板给高压板(或升压板)的开启电压在没按电源开关时为低电平。按电源开关为高电平(3V-5V ...

领教了 , 谢谢这位朋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驱动板给高压板(或升压板)的开启电压在没按电源开关时为低电平。按电源开关为高电平(3V-5V ...

我想在请教一下, 我有一个LED的显示器, 我测试其ON/OFF 开关信号电压, 怎么没有开启时是 2.33 ,当按下开关时却是 2.36呢, 两者电压差为0.03那样, 为什么这个开关电压跟其他典型的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在请教一下, 我有一个LED的显示器, 我测试其ON/OFF 开关信号电压, 怎么没有开启时是 2.33 ,当按 ...

很简单!这个板子的ON/OFF 开关信号电压故障。往前查有个三极管是否已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