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549诊断卡跑09内存的D5过了。有6声急促的声音。

楼主(2014-09-17):
MSI7549。诊断卡跑09查了下是键盘的供PS2供电不正常。。从5VSB处飞了一根线过去供电有了。。USB OC#也是的有3。3V。。。依然跑09。。。找不到问题了。。请各位师兄出点招啊。。。
问题

网友:
你说没PS/2没供电,飞一个线过去,那个坏了的芯片有没有拆除

网友:
拆了的啊。。。而且我的PS/2供电也是正常用的。。。

网友:
不可能吧。。。我上次也是这样的一块,飞线过去就正常用了。。

网友:
根据检测卡的代码去找故障,我觉得很难修板来
代码只能告诉我们主板工作到哪一声了,如CPU供电。内存。显卡。
你的故障:应该是内存没用。如果你去死死的咬死代码,你会修的很累。
如果C1 C3 C5 C7 一般是内存那一部分的故障。 如果你去查,C1到哪能了,C3到哪了。你会累死的。

网友:
LZ弄好没啊

网友(2014-10-17):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是很难修复 我 可以告诉你怎么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