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千兆水晶头怎么做

楼主(2014-09-17):
现在新小区都是光纤入户,我现在想在家里面做一个光纤网线连接一台电脑,但是水晶头不会做,哪位告诉可以说一下线序是什么样的?

网友A:
弄吗么快干嘛,网速上不来弄的再快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吗么快干嘛,网速上不来弄的再快也没用

就想多台机子用,要不然就有点浪费了

网友:
网线接头有A类 B类 两类    你使用B类就可以

网友:
按照网线接法586B就可以.

网友:
A类是12345678通。B类是1236通

网友:
千兆是要用的8根线的  做A  B都可以的

网友B:
这是水晶头的压制顺序表。

网友:
最好也就是这么做了,只是材料好一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水晶头的压制顺序表。

多数还是用B接法的。

网友:
还是选择B的接法吧

网友C(2014-10-20):
曾经看到过一个航天单位的网线,比普通网线要粗,普通的水晶头根本就容不下那个网线...

网友:
和普通网线打法有区别吗?

网友:
选交叉接法,较好,我通常这么接。

网友:
粗线应该是六类线  通常用的都是五类线

网友:
网线就是普通网线的接法,光纤入户,都会给你光猫的,只是猫不一样而已!另外你的电脑网卡也得是千兆网卡才行!!

网友:
其实就是一般网线做法,A B都可以,只不过要用六类线,用六类的头,六类头分有上下层,对好位置就行了

网友(2014-11-19):
和平常做网线一样的

网友:
好的,我就要这个

网友:
交叉接法你先试试,如果没有效果,还是用568B国际标准平行接法,8根的网线,一根都不能少。

网友:
网线就是普通网线的接法吧。

网友:
你的电脑到路由器  猫的网速可以道道100M  1000M, 但是网络运营商到你家猫的网速又是多少呢,最多不过10、20M而已,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

网友:
1000M网线必须都是铜线,用568B国际标准平行接法,8根的网线,一根都不能少。

网友:
看到这,我理解是网线就会这样接的,跟百兆还是千兆网络无关。要达到想要的看网卡跟路由是否是千兆

网友:
建议B类平行接法,现在网卡都是自动识别

网友:
我想知道!学习

网友:
千兆好象是8根线全用

网友:
千兆和百兆水晶头做法有啥不一样的

网友:
重点就在于:8芯都必须按B标准接好

网友(2015-01-17):
引用 网友C:
曾经看到过一个航天单位的网线,比普通网线要粗,普通的水晶头根本就容不下那个网线...

水晶头和网线钳都不一样了,线序也不一样。

网友:
告诉你下,标准的接法是,拿着水晶头,然后可以看到金手指这边,从左到右依次为 (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两头的顺序是一样!!!

其实你只要记得,网线有4对,两两为一组,你自己将颜色排序,然后接到水晶体里面,只需要将任意两组插到水晶体的1 2 3 6里面,两边是一样的就好了!!没有什么技巧性!多做几次就好了!

网友(2015-03-14):
请问你是要千兆网线头的制作表吗?还是要解决你的实际问题?

网友:
建议买模块拉光纤,

网友:
参考:
六类三件式水晶头压接方法图解_网络|路由技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5042-1-1.html

网友(2015-05-31):
线序和原来一样,只是线的标准提高了。

网友:
B接法就行了

网友:
千兆水晶头 掐法和百兆一样不一样的就是千兆水晶头得全通, 二百兆 1236 通就可以了 千兆头 有带卡的 和不带卡的

网友:
线序采用568B就可以,但是水晶头和网线要千M的

网友:
我想问下 这论坛里面有多少人不是专业的

网友:
使用B类就可以,就是网线用的

网友:
橙白橙 绿白蓝 蓝白绿 褐白褐

网友:
568A和568B,这是最基本的,亲连这个问题也要发贴问一下,俺佩服你!

网友:
没接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2015-11-20):
一端用T568A接法另一端用T568B接法的网线又叫交叉线;两端用T568B接法的网线又叫直通线,一般用的都是直通线。

网友:
按时按照B类,主要还是看你的线材

网友D:
千兆水晶头没经验的比较难做,六类线本身就比较硬。
如果距离近的话用超五类线和好的水晶头就行了,一样能上到千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