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声卡检测不到,无线网卡开关没作用。

楼主(2014-09-17):
(图片)

网友A:
楼主装的是什么系统?有些机器装XP是无声,HP CQ40 就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装的是什么系统?有些机器装XP是无声,HP CQ40 就如些

装的是WIN7系统。系统换了两个啦。

网友B:
如果没进过水的话建议刷个BIOS看下,如果再不行的话,你只能改声卡,至于那无线网卡倒好解决,直接把无线网卡的20脚断开就行了,个人建议

网友B:
南桥没复位过来,你确定是没复位信号的,直接在其它地方拉个复位信号过去也可以的,比如是MINIPCI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进过水的话建议刷个BIOS看下,如果再不行的话,你只能改声卡,至于那无线网卡倒好解决,直接把无线网 ...

BIOS我已经刷过了,我也是在想如果还是没办法就加个USB声卡算了,无线网卡断开20脚这也是最坏的打算。不过,还得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没复位过来,你确定是没复位信号的,直接在其它地方拉个复位信号过去也可以的,比如是MINIPCI

我确定没有复位,复位只有0.47。这是个好办法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没复位过来,你确定是没复位信号的,直接在其它地方拉个复位信号过去也可以的,比如是MINIPCI

我将PCI REST直接接了过去,可是还是一样的检测不到声卡。声卡的电压都没有问题,还有一个信号是连到EC和南桥的。我把EC换了还是一个样子。

网友C:
断线了吧,声卡芯片有五个信号线的,对地阻值要一致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线了吧,声卡芯片有五个信号线的,对地阻值要一致才行

我都量了,没有断线的。我一根一根都跟到南桥 下面了。

网友D:
楼主刷下BIOS,也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刷下BIOS,也许就好了

BIOS我刷了三个还是一样

网友:
图纸加密了

网友E:
有没有可能声卡芯片坏了,,复位信号被拉低了~!

网友F:
我正在修这个机子,需要什么阻值啊电压啊,找我

网友G:
哈哈,来学习一下 又是一台难产的电脑啊

网友:
先更新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声卡芯片坏了,,复位信号被拉低了~!

声卡芯片我换了的。而且换了两个不会两个都是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正在修这个机子,需要什么阻值啊电压啊,找我

谢谢,不用了这个笔记本已经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来学习一下 又是一台难产的电脑啊

是啊,是个难产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