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触发主板已工作,但屏没显示。

楼主(2014-09-17):
一台联想B305一体机触发主板已工作,屏幕没显示,独立显卡的,显卡和北桥都已经重植和更换了,显示屏依然不显示,但是插上键盘键盘已经可以动作了,挂上硬盘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了,测屏灯管的高压条供电条件,供电19V有,EN 和ADJ电压无,那就临时用外置的高压条插上有白色背光,但是屏依然不显示,头大了,有谁知道哪里出问题吗?

网友:
这机器是AMD的吧

网友A:
这机器显卡很少出问题,北桥和BIOS,不过你这有声音不亮屏没把握,之前修笔记本B460和Y560也是有声音不亮屏,没修好

网友:
是的,AMD的质量都不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显卡很少出问题,北桥和BIOS,不过你这有声音不亮屏没把握,之前修笔记本B460和Y560也是有声音不亮屏 ...

这机器显卡散热片只是普通的铝散热片,还没风扇,虚焊的几率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显卡散热片只是普通的铝散热片,还没风扇,虚焊的几率很高啊!

修过几台都是北桥,只有一个BIOS,没你的这么复杂

网友C:
屏接口的24c16码片,刷完就好。不要感谢我,请叫我雷锋

网友:
会是屏线吗

网友:
屏线应当重点排除

网友:
7楼正解,也可能是25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接口的24c16码片,刷完就好。不要感谢我,请叫我雷锋

屏码片是怎么刷的  我从来没有刷过呢   支几招

网友:
量LVDS,不发出就查显卡的条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接口的24c16码片,刷完就好。不要感谢我,请叫我雷锋

你有这个24C16码片的资料吗?

网友D:
开启,调节电压都没有,先搞电压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有这个24C16码片的资料吗?

是主板上插屏线接口的码片,网上搜一大堆

网友E:
个人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大,说不定楼主换的那个显卡也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主板上插屏线接口的码片,网上搜一大堆

问题是一大堆资料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大,说不定楼主换的那个显卡也有问题的。

不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启,调节电压都没有,先搞电压杂

求思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你们的BGA都用的啥牌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