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声卡检测不到,无线网卡开关没作用。

楼主(2014-09-17):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Y470的本子,客户说没有声音无线网卡也不能用。接过来后就先装了个系统还是没有声音无线网卡不能用。看了一下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检测到声卡,无线网卡能检测到但是一直提示先打开无线开关,我拔动开关还是没有反应。拆开主板量了声卡的工作条件都满足,量了一下到南桥的信号发现没有复位。查图纸复位是由南桥直接供过来的没有经过其它零件。先换个声卡IC吧换了之后还是一样,那不再量一下南桥的电压吧,南桥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所有的电压都有。然后再去量一下无线开关开关是好的,但是开关的2 3脚只有1.04的电压,这个电压应该低了。没办法换南桥吧发回来第一个桥做上去之后连机的开不了,又换了一个才开机本以为就搞定了,没想到换上去之后还是没有检测到声卡,这下我是真没办法了。最后连EC都换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奉上图纸以供参考。

网友A:
换一下声卡芯片看看。

网友:
这个有点棘手

网友B:
SB 都换了 还不好 那就查声卡那边的条件是不是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下声卡芯片看看。

声卡芯片早就换了。

网友:
是啊,是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 都换了 还不好 那就查声卡那边的条件是不是正常呢!

声卡那边的条件我都查了都是属于正常的。

网友C:
是不是控制面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控制面板有问题?

控制面板?你的意思是说没有打开声卡吗?

网友D:
你没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或者BIOS禁用了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或者BIOS禁用了啥的

BIOS我都重新刷了3遍,而且BIOS里我也看过,没有关闭和打开声卡这一项。

网友E:
这联想的你确定你驱动没问题么 ?

网友F:
再换一个声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联想的你确定你驱动没问题么 ?

我确定,我在官网上下了两遍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换一个声卡芯片

再换一个啊,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G:
这个机如果有排线的话先换排线 没有换声卡芯片 联想的有些带功放芯片 那个可以产考图纸上 关于无线网卡开关我都是短接解决!就是跳过开关让它一直是开启状态 热键或电源管理是联想笔记本必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如果有排线的话先换排线 没有换声卡芯片 联想的有些带功放芯片 那个可以产考图纸上 关于无线网卡开关 ...

这个声卡确实带一个攻放芯片,我再查一下攻放芯片吧。无线网卡已经解决就是跟你说的一样让开关一直处于开启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机如果有排线的话先换排线 没有换声卡芯片 联想的有些带功放芯片 那个可以产考图纸上 关于无线网卡开关 ...

正解啊,联想的机器电源管理要打上的。

网友H:
以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毛病不好修啊

网友:
是啊,是不好想该想到的都已经想到了,桥也是换的全新的。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查了。

网友I:
无线网卡的问题  近bios里面F9恢复默认一下  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无线网卡的问题  近bios里面F9恢复默认一下  应该就好了!

无线网卡我已经弄好了,直接让它一直开着就行了。主要是声卡还是没有修好。

网友J:
你确定南桥做好了么

网友K:
从官网下载个驱动

网友L:
改一个USB声卡进去

网友M:
无线好了,那就看声卡外围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从官网下载个驱动

从官网上下了好几个啦。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L:
改一个USB声卡进去

不想改进去了,想加到外面算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无线好了,那就看声卡外围电路了!

外围我都量了一个遍没有发现问题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外围我都量了一个遍没有发现问题啊。

仔细点找 这是通病  相信你可以拿下的

网友P:
无线网卡开不了 是需要电源管理驱动才能打开的  从联想官网下载100%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无线网卡开不了 是需要电源管理驱动才能打开的  从联想官网下载100%好!

我已经下了。而且电源管理一直提示将无线网卡打开。也就是开关没有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O:
仔细点找 这是通病  相信你可以拿下的

客户这两天在催了,而且要修的东西挺多,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搞。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确定南桥做好了么

我确定,刚开始换的一个南桥是个坏的,做上去了连机都开不了。后来又换了一个才能开机,但故障还是一样的。

网友Q(2021-07-08):
之前修过个hp的无线开关脏了,滴了点酒精解决,看来你已经修好了,声卡如果修好了公布下问题在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之前修过个hp的无线开关脏了,滴了点酒精解决,看来你已经修好了,声卡如果修好了公布下问题在哪啊

没修好,该换的都换了,还是不行,最后加了一个外置声卡。

网友:
我猜这个复位信号还去了网卡那边,网卡那边应该是有短路导致把复位信号一起拉低了   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