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声卡检测不到,无线网卡开关没作用。

楼主(2014-09-17):
     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Y470的本子,客户说没有声音无线网卡也不能用。接过来后就先装了个系统还是没有声音无线网卡不能用。看了一下设备管理器里没有检测到声卡,无线网卡能检测到但是一直提示先打开无线开关,我拔动开关还是没有反应。拆开主板量了声卡的工作条件都满足,量了一下到南桥的信号发现没有复位。查图纸复位是由南桥直接供过来的没有经过其它零件。先换个声卡IC吧换了之后还是一样,那不再量一下南桥的电压吧,南桥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所有的电压都有。然后再去量一下无线开关开关是好的,但是开关的2 3脚只有1.04的电压,这个电压应该低了。没办法换南桥吧发回来第一个桥做上去之后连机的开不了,又换了一个才开机本以为就搞定了,没想到换上去之后还是没有检测到声卡,这下我是真没办法了。最后连EC都换了。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奉上图纸以供参考。

网友:
跳线试试.......

网友A:
给你一张我修声卡记录下来的南桥条件,,

网友B:
为什么重复发帖啊

网友C:
不会软件关闭了吧  是否考虑过软件

网友D:
看看2L楼给你 做的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重复发帖啊

那是因为昨天我的浏览器有问题。不好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张我修声卡记录下来的南桥条件,,

按你所说的话,那无线开关就是正常的。声卡5个信号只有HDA_SPKR HDA_SDINO是正常的,其它都不对,但是声卡的电压我都量过了,都是正常的。EC我也换了。桥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我也量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2L楼给你 做的记录

这些条件我都一一量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会软件关闭了吧  是否考虑过软件

系统换了2遍,联想的官方驱动我也下了。设备管理器-声卡那一项一直显示的“ 英特尔显示器音频”我不明白这个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换了2遍,联想的官方驱动我也下了。设备管理器-声卡那一项一直显示的“ 英特尔显示器音频”我不明白 ...

BIOS程序 这个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按你所说的话,那无线开关就是正常的。声卡5个信号只有HDA_SPKR HDA_SDINO是正常的,其它都不对,但是声 ...

用示波器打的波波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打的波波吗?

是的,没有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是的,没有波形。

声卡供电什么的肯定要先查了。那些正常后 在看南桥给声卡的时钟复位HDA_BIT_CLK和HDA_RST#。。就是上面图片上的。。还有一个是EC给南桥和声卡的一个波形。。這3个是必须条件。声卡才能认到。。HDA_SYNC就是南桥给声卡的播放数据。。也是波形的形式给的。。我之前也修过一台Y470不认声卡,南桥声卡都换了,最后是EC坏了,少了个波形。。

网友:
你没有检测声卡到桥的通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供电什么的肯定要先查了。那些正常后 在看南桥给声卡的时钟复位HDA_BIT_CLK和HDA_RST#。。就是上面图 ...

关键是EC我换了,还是不行。这几个波形都没有。但是南桥的电压又都是正常的。

网友F:
还是换个南桥试一  试吧

网友G:
声卡无复位 你可以借网卡的复位信号 试试  我在论坛上看见大神 怎么修过
无线网卡   可以 强开  要是拉低 把ON OFF的 线割断
  能亮机  换南桥风险比较大  万一换了不亮了 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是换个南桥试一  试吧

南桥我已经换过了,换的是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声卡无复位 你可以借网卡的复位信号 试试  我在论坛上看见大神 怎么修过
无线网卡   可以 强开  要是拉 ...

这个我试过,无线网卡我已经强制弄好了,我也把无线网卡的复位拉到声卡上但还是检不到声卡。我感觉我自己走到了一个死胡同。

网友:
那就换南桥了、

网友:
南桥我换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H:
这个问题之前遇到过一次,都搞了就是检测不到声卡,后来发现BIOS刷的问题,刷BIOS时版本号跟主板号不一致,也就是BIOS没有刷好,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
建议刷个BIOS

网友I:
这样的问题建议先刷BIOS

网友:
是不是BIOS程序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问题之前遇到过一次,都搞了就是检测不到声卡,后来发现BIOS刷的问题,刷BIOS时版本号跟主板号不一致, ...

我专门找了BIOS刷了的。还是不行找了三个BIOS刷的。

网友:
BIOS我刷了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问题建议先刷BIOS

我找了三个BIOS刷了,还是不行哦。

网友J:
接个USB的声卡试了吗,能不能排除是声卡芯片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接个USB的声卡试了吗,能不能排除是声卡芯片本身的问题呢

接了,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