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主板跑96不显示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4-09-17):
一块华硕P5G41C-MLX主板,同行拿,一开始还点亮了一次,接下来开机,就是跑D0-98-96代码了,测得内存SPD-3.3V正常,SDA-3.3V正常,SCL-0.4V不正常,换了上拉排阻272,还是一样,换时钟芯片,也没有结果,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系统管理总线电压不正常,一般是什么原因呢?请有遇到的高手指教!

网友:
先把南桥边的822都换了,不行就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测量BIOS 3脚和7脚是否为3.3V.如果低更换BIOS边上8.2K排阻。

网友:
BIOS旁边的822换了试试

网友:
前天修一个 南桥边上8221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