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V43A 料号:71RA14RM6-T820 19V输出偏低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09-17):
U12 D极输出电压只有10V不到 有的时候能上升到19V 能开机  但大部分情况没有19V的
求维修思路

网友:
123脚有19V  4脚G极有控制  控制电压在12V左右

网友:
附图纸一份

清华同方V43A 料号:71RA14RM6-T820_A14RM_A14RMXX REV1.0.pdf

网友A:
公共点12v,你应该代换一下隔离管,看是不是性能不良。

网友:
保护隔离方向排查

网友:
先换一下U12,控制级电压也不对呀

网友B:
是不是G极和D极击穿了

网友:
取下U12测量下对地阻值情况或者查找下G级控制电压来源。

网友:
看是不是后级短路拉低,先直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G极和D极击穿了

击穿应该不会吧?   有的时候能开机的  电压输出19V都正常的    19V输出的时候G极电压也是12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12v,你应该代换一下隔离管,看是不是性能不良。

亲 说的 就是换一下U12试试?

网友D:
应该把整个这个工作电路的图纸发出来,G极的控制电压看了一部分电路应该是分压所得,要是G极电压有跳变,查一下外围分压电路。分压电路没有问题的话,就直接换掉U1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把整个这个工作电路的图纸发出来,G极的控制电压看了一部分电路应该是分压所得,要是G极电压有跳变,查 ...

我上传了 整个工作电路的 图纸 亲看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亲 说的 就是换一下U12试试?

恩, 这里U12就是隔离MOS管。

网友F:
Q22 G极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Q22 G极多少啊。。

检测 Q22 G极无控制 Q22 无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恩, 这里U12就是隔离MOS管。

换了U12 还是不行 检测到Q22无输出 G极无 控制

网友:
那就找控制来源呀

网友G:
你短接一下Q48的D、S极看公共点电压是否是19伏?若是,查Q48以前的电路,若不是,则是U12性能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你短接一下Q48的D、S极看公共点电压是否是19伏?若是,查Q48以前的电路,若不是,则是U12性能不良。

查了 Q22G极无  控制    待机电流是0.014左右 按开关键不触发  初步判断EC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查了 Q22G极无  控制    待机电流是0.014左右 按开关键不触发  初步判断EC问题

Q22G极无  控制?什么意思,是指为低电位吗?只有低电位时U12才会导通。

网友C:
引用 网友G:
Q22G极无  控制?什么意思,是指为低电位吗?只有低电位时U12才会导通。

G极无电压 D极无输出  所以接下来的Q48这边D极也是无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G极无电压 D极无输出  所以接下来的Q48这边D极也是无输出

你怎反了吧?当Q22的G极低电平时,其D极高电平,也就Q48的G极高电平,其D极低电平导通,经电阻R293、R294分压,在R293上产生较大的压降使U12导通。别“无输出”的!谁知你说的是高、还是低呀?

网友:
看Q22 和Q48这两个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U12 还是不行 检测到Q22无输出 G极无 控制

G极无 控制可以找下此工作信号来源或者测量下本身G级相连的电阻和电容阻值有没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了 Q22G极无  控制    待机电流是0.014左右 按开关键不触发  初步判断EC问题

Q22 G极低电平截止,Q46 G极通过R302 R306分压得到9.5V电压。G极小于S极4.5V应该导通咯撒。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怎反了吧?当Q22的G极低电平时,其D极高电平,也就Q48的G极高电平,其D极低电平导通,经电阻R293、R294 ...

同意。 。楼上。。。。。。

网友:
从你的测量可以看出 U12 G极电压 12V 就可以判断 U12没有完全饱和导通所以D极电压不会达到19V,要D极电压达到19V,必须使U12饱和导通,就是说G极电压必须小于9V,但是从电路分析可以得到G极电压应该在6V这样。具体为什么到12V,有可能是分压电阻或者线路开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