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7680 H61M-P23二次维修-不触发无待机小修一例

楼主(2014-09-17):
行客户拿过来说是不触发,被别人修过了没修好,我一看是H61比较新IO已经被人换了,报好价格40块钱。开始维修,1打值各个电感无短路。2上电测3.3v待机没有,故障点已经找到。这么小的故障前面的人居然没发现看来也是一个经验维修者,废话就不多说了上图吧
现在的板子都没有零件位置标示比较难找

找了好久终于让我在IO旁边找到了测一脚有5v,在测5脚为0测3脚开启也为0,根据主板的就近原则,跑线开速的找到了Q75测Q75控制极居然有5v,看来是Q75拉低了U87的开启信号,直接拆掉不要再量测U87的5脚哈哈3.3v已经有了

点开机还是没反应,认真一看上面还的IO脚位都斜了 拆下重新换过,在触发开关只听见滴的一声抬头显示器已经显示了

网友:
补两张没有上转好的图因为相片太大所以有些事我用截图下来的

网友A:
我也想学 我也想学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Q75被击穿了?

网友:
修得不错,这里U87 3脚的开启信号电压应该是通过电源紫色线5VSB通过R983电阻压降后得到的,3脚开启也为0,楼主这里也可以断电测量下此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然后用手术刀断开或烙铁拆除这个引脚后级相连元器件判断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Q75被击穿了?

应该是的,正常主板待机时候应该是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才不会拉低拉低U87的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的,正常主板待机时候应该是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才不会拉低拉低U87的开启信号。

说得有道理~我发现怎么哪都有你

网友:
是啊  经验维修者  还有不够的

网友D:
这报价  还不如做系统划算

网友E:
技术不错,就是报价太坑了,什么时候才能挣得回学费

网友F:
我就感觉6系列价格也太低了, 才40元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的,正常主板待机时候应该是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才不会拉低拉低U87的开启信号。

没有被击穿 我上面说了 Q75控制极是高电平,把5V上啦开启信号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感觉6系列价格也太低了, 才40元

是的 特别是别人修过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不错,就是报价太坑了,什么时候才能挣得回学费

没办法 行情已经是这样了, 修同行的我有时候都觉得没意思,但是又不得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报价  还不如做系统划算

是啊,同行维修报不起价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学 我也想学

孩子想学去迅维,别来这里灌水啊

网友:
40元不错了,我这里20

网友H:
小袁修的不错啊!515宿舍都是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报价  还不如做系统划算

有点像三星和苹果,苹果一个手机业务是三星所有业务的利润总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被击穿 我上面说了 Q75控制极是高电平,把5V上啦开启信号拉低了。

控制极是高电平,建议这里找下此信号来源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被击穿 我上面说了 Q75控制极是高电平,把5V上啦开启信号拉低了。

这里的R983电阻是起到ATX 5VSB开启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上面可能我说错了,电阻压降是用在供电电路中的多。

网友:
是的 特别是别人修过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袁修的不错啊!515宿舍都是人才!

兄弟别把我的真名挂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不错,就是报价太坑了,什么时候才能挣得回学费

钱可以慢慢挣,如果没知识有钱都挣不到了

网友I:
40就不错了,徐州基本上都是20 ,论坛的里面的徐州有家修显示器就是20,还喜欢发小字条,把徐州的市场都搞乱了,UP7707在MSI主板上很常见,不是EN信号有问题,就是UP7707本身有问题

网友:
q57怎么处理的。

网友:
q75怎么处理的。

网友J:
6系列,这个家确实低了点,再说他是别人修不好给你修的,你该收高一点。还有,既然有图纸,怎么追不到Q75的CP_3VA_OFF的来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40就不错了,徐州基本上都是20 ,论坛的里面的徐州有家修显示器就是20,还喜欢发小字条,把徐州的市场都搞 ...

这个UP7707本身有问题有时候也可以取下本身用稳压输出类型1117代换进行改电路飞线连接焊盘1和5引脚 解决故障 的。

网友:
楼主能否解释下UP7707本身4脚的引脚信号定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40就不错了,徐州基本上都是20 ,论坛的里面的徐州有家修显示器就是20,还喜欢发小字条,把徐州的市场都搞 ...

显示器修20,那还真是扎场的啊。买个电源板,驱动板之类的都要10几20块了,加上铺租,水电(就算人工不算)。他以为卖快餐啊,可以薄利多销!!!那修显示器的真是人渣啊。

网友:
我也觉得这样不能算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不触发的板子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6系列,这个家确实低了点,再说他是别人修不好给你修的,你该收高一点。还有,既然有图纸,怎么追不到Q75的 ...

不是我不想追,第一价格太低了,第二没有原件标示,何不直接拆掉,这样可以快速的维修好,

网友:
看不懂啊,基础太差

网友:
值得借鉴。学习。。。就是现在的主板图纸没有,点位图没有,而且板上的编号都没了,,越来越难修啊。。。。

网友:
这个板子还是存在故障的

网友:
H61的主板同行我报价最少50  外面客户最少100  爱修不修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呀。不过V星的主板我修的太少了。

网友:
人才,你收40啊,这也太高了,4块钱就行了,你看现在的物价,胡拉汤都1.5元一杯了,上厕所的纸,1元一包,5毛的都没有,上次给一个要钱的一块钱,他直接不要,你真是奇才啊。大哥,我的亲哥,你是我的偶像,在这样一个钱不值不是钱的社会里,大哥不为金钱所噬,实属中华之骄傲,祖国之花朵。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中。活雷锋啊,我们 这些后生,这些小白一定要像你学习,下次谁来修,H61的我收20。H81的收21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怎么没传份图纸啊

网友:
楼主写的也不错  我也喜欢这样做    上面说修显示器20快 真*脏话*欠骂   真的把市场弄坏了   看来以后做这个的要饿饭了

网友:
我们这是显示器 80 笔记本 150 都是同行

网友:
H61的出发电路还不是很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学 我也想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I:
40就不错了,徐州基本上都是20 ,论坛的里面的徐州有家修显示器就是20,还喜欢发小字条,把徐州的市场都搞 ...

只能说那家伙是猪一样的同行。。

网友:
请问楼主  这个 IO 带 程序的吗。

网友:
楼主的维修甚是精彩     为嘛6系列的主板你不多要点   咋的也得60以上

网友:
拆掉那个东西确实是快速维修啊,最好是稳定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把图纸上传啊!!!!!!!!!

网友(2014-10-19):
算是高手了

网友:
我上次还是修到过一个MSI的板子,不促发  上家桥都焊了,   我一修结果还是3.3给桥的没出来,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
LZ很给力,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