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
帮忙看看电容的正负极

楼主(2014-09-17):
原贴被删,再发一遍。
有一毛钱关系的两个闪光灯电容
negative标在麻脚上面。应该是负极吧
有麻脚的这个是不是负极?卖家说是正极。我怕接错了会爆炸。
negative标在麻脚上面。应该是负极吧
有麻脚的这个是不是负极?卖家说是正极。我怕接错了会爆炸
window

网友:
你干嘛买这种电容啊,纠结

网友:
用指针式万用表打一下阻值最大的黑表笔是正极

网友:
麻脚的是负极,标注不同,该款电解电容是用NEGATIVE---负极标注的。安装时注意不要接反了就没问题。

网友:
麻脚的应该是负极。

网友(2015-04-22):
用指针万用表的X10K档位,反复调换方向测试,指针不能归零的时候黑表笔所接的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