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0GX 供电短路,在线等

楼主(2014-09-17):
CPU上管S级短路,拆了全部下管,电容,还是短路     内存供电也是一样,G级,D级都正常阻值,S级也短路,只有2,多,各位大哥给点意见吧

网友A:
你说的短路指的是对地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短路指的是对地短吗?

恩恩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短路指的是对地短吗?

CPU部分就只剩下CPU座子和电感了,光秃秃的

网友A:
下管S级本来就接地,对地短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S级本来就接地,对地短是正常

是上管S级,也就是CPU供电出来的地方

网友A:
拆掉电源管理IC,再打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电源管理IC,再打值看看

已经拆掉了,串口芯片也拆了,想不通。内存也是短的

网友A:
你没有装CPU吧?装了CPU短是正常的。内存和CPU都短的话,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装CPU吧?装了CPU短是正常的。内存和CPU都短的话,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我当然是没装CPU,我连座子都给它搞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装CPU吧?装了CPU短是正常的。内存和CPU都短的话,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难道真的要拆北桥么

网友A:
可先从简单的开始拆,网卡,声卡,1394,反正拆到不短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先从简单的开始拆,网卡,声卡,1394,反正拆到不短为止

问题是它还可以触发,就只有桥供电,IO 网卡,均不发热

网友A:
不发热不一定没有问题,排除短路只能一个个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发热不一定没有问题,排除短路只能一个个排除

我继续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真的要拆北桥么

听了您的话,内存和CPU都短,我果断把北桥干了,现在阻值恢复正常,可是客户不修了,我再植回去

网友C:
最怕就是这样,好不容易有思路了,[客户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怕就是这样,好不容易有思路了,[客户不修了,

坑啊。。。。

网友:
关键是一个板子也没有多少钱 ,费那么大劲  能要多少钱呢

网友D:
顾客还敢修吗,为啥不打内存的阻值那?
你的说知,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上管的S极接下管的D极。在线测上管短,下管不短吗?
本来很简单的事,打阻值,跟北桥通AD线连接的元件通通
拆,,,,,或者加焊一下北桥。。。。。。再拆。先简后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顾客还敢修吗,为啥不打内存的阻值那?
你的说知,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上管的S极接下管的D极。在线测上管短 ...

。。。。。,你看清楚我跟前面那位师傅说的话,我什么都拆了,谁都知道先简啊,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顾客还敢修吗,为啥不打内存的阻值那?
你的说知,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上管的S极接下管的D极。在线测上管短 ...

还有,我什么时候说上管短了?我说的是CUP供电电感,上管的S级,下管的D级

网友D:
值得吗?火很大,能修好东西吗!
让你考虑一下。上管的S极接下管的D极。在线测上管短,下管不短吗?????
再遇到此类问题,时钟芯片,打AD线阻值。
你要是不思考就不要回贴,没意义!找到问题,才是关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值得吗?火很大,能修好东西吗!
让你考虑一下。上管的S极接下管的D极。在线测上管短,下管不短吗???? ...

我下管都拆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值得吗?火很大,能修好东西吗!
让你考虑一下。上管的S极接下管的D极。在线测上管短,下管不短吗???? ...

受教了,谢谢

网友E:
这次把楼主折腾得不轻,干什么事没有一帆风顺的,消消火吧

网友F:
烧一下吧 ,拆太多了焊回去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次把楼主折腾得不轻,干什么事没有一帆风顺的,消消火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烧一下吧 ,拆太多了焊回去都累

当练焊工了,保持好心态很重要啊

网友G:
要先和客户报价,动北桥起码80起步,客户接受了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先和客户报价,动北桥起码80起步,客户接受了再修。。

其实我也只是求一个结果,不知道总是不甘心,

网友:
全板打一下阻值,看一看那个阻值低,就修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