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告诉我电容的正负极吗?

楼主(2014-09-17):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age=1#pid11055823
贴子被删了。能告诉我电容的正负极吗?

网友:
可以用万用表打阻值来判断,实在不行就冒下险通电,接反了会爆炸,以后这一类电容就知道正负极了。

网友A:
电容的种类就那么几种,多去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下次看到一眼就能认出正负极。

网友A:
直插式极性电容的正负极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长脚是正极,短脚是负极,但是也有可能别人已经把长的给剪短了,所以为了判断准确,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
   在灰色的部分一般有两条矩形框,那么挨着这个灰色部分最近的引脚就是负极了,这是最准确的判断,并且不会出错,建议使用这种方法!

网友:
电解电容是电容的一种介质有电解液涂层有极性,分正负不可接错。电容(Electric capacity),由两个金属极,中间夹有绝缘材料(介质)构成。
  电解电容器特点一:单位体积的电容量非常大,比其它种类的电容大几十到数百倍。
  电解电容器特点二:额定的容量可以做到非常大,可以轻易做到几万μf甚至几f(但不能和双电层电容比)。
  电解电容器特点三:价格比其它种类具有压倒性优势,因为电解电容的组成材料都是普通的工业材料,比如铝等等。制造电解电容的设备也都是普通的工业设备,可以大规模生产,成本相对比较低。
  电解电容器通常是由金属箔(铝/钽)作为正电极,金属箔的绝缘氧化层(氧化铝/钽五氧化物)作为电介质,电解电容器以其正电极的不同分为铝电解电容器和钽电解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的负电极由浸过电解质液(液态电解质)的薄纸/薄膜或电解质聚合物构成;钽电解电容器的负电极通常采用二氧化锰。由于均以电解质作为负电极(注意和电介质区分),电解电容器因而得名。
  有极性电解电容器通常在电源电路或中频、低频电路中起电源滤波、退耦、信号耦合及时间常数设定、隔直流等作用。一般不能用于交流电源电路,在直流电源电路中作滤波电容使用时,其阳极(正极)应与电源电压的正极端相连接,阴极(负极)与电源电压的负极端相连接,不能接反,否则会损坏电容器。
  无极性电解电容器通常用于音箱分频器电路、电视机S校正电路及单相电动机的起动电路。
  电解电容器广泛应用于家用电器和各种电子产品中,其容量范围较大,一般为1~1000μF,额定工作电压范围为6.3~450V。其缺点是介质损耗、容量误差较大(最大允许偏差为+100%、-20%),耐高温性较差,存放时间长容易失效。

网友:
电解电容外面有一条很粗的白线,白线里面有一行负号,那边的一级就是负极。另一边就是正极。用表测时,按容量选档位。4700pf左右用10k档容量再小用表就很难测了。方法是两表笔分别接触两电极,每次测时先把电容器放电。电阻大的那次黑笔接的那一极是正极。
    电容上面有标志的黑块为负极。在PCB上电容位置上有两个半圆,涂颜色的半圆对应的引脚为负极。也有用引脚长短来区别正负极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当我们不知道电容的正负极时,可以用万用表来测量。电容两极之间的介质并不是绝对的绝缘体,它的电阻也不是无限大,而是一个有限的数值,一般在1000兆欧以上。电容两极之间的电阻叫做绝缘电阻或漏电电阻。只有电解电容的正极接电源正(电阻挡时的黑表笔),负端接电源负(电阻挡时的红表笔)时,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才小(漏电阻大)。反之,则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增加(漏电阻减小)。这样,我们先假定某极为“+”极,万用表选用R*100或R*1K挡,然后将假定的“+”极与万用表的黑表笔相接,另一电极与万用表的红表笔相接,记下表针停止的刻度(表针靠左阻值大),对于数字万用表来说可以直接读出读数。然后将电容放电(两根引线碰一下),然后两只表笔对调,重新进行测量。两次测量中,表针最后停留的位置靠左(或阻值大)的那次,黑表笔接的就是电解电容的正极。    另:  贴片电容正负极区分   一种是常见的钽电容,为长方体形状,有“-”标记的一端为正;   另外还有一种银色的表贴电容,想来应该是铝电解。 上面为圆形,下面为方形,在光驱电路板上很常见。 这种电容则是有“-”标记的一端为负。   发光二极管:颜色有红、黄、绿、蓝之分,亮度分普亮、高亮、超亮三个等级,常用的封装
形式有三类:0805、1206、1210   二极管:根据所承受电流的的限度,封装形式大致分为两类,小电流型(如1N4148)封装为1206,大电流型(如IN4007)暂没有具体封装形式,只能给出具体尺寸:5.5 X 3 X 0.5   电容:可分为无极性和有极性两类:   无极性电容下述两类封装最为常见,即0805、0603;   有极性电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称的电解电容,一般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为铝电解电容,由于其电解质为铝,所以其温度稳定性以及精度都不是很高,而贴片元件由于其紧贴电路版,所以要求温度稳定性要高,所以贴片电容以钽电容为多,根据其耐压不同,贴片电容又可分为A、B、C、D四个系列,具体分类如下:   类型    封装形式 耐压   A       3216    10V   B       3528    16V   C       6032    25V   D       7343    35V   贴片钽电容的封装是分为A型(3216),B型(3528), C型(6032), D型(7343),E型(7845)。有斜角的是表示正极,(小三角的表示正极?不知道!)   拨码开关、晶振:等在市场都可以找到不同规格的贴片封装,其性能价格会根据他们的引脚镀层、标称频率以及段位相关联。   电阻:和无极性电容相仿,最为常见的有0805、0603两类,不同的是,她可以以排阻的身份出现,四位、八位都有,具体封装样式可参照MD16仿真版,也可以到设计所内部PCB库查询。  注:   A\B\C\D四类型的封装形式则为其具体尺寸,标注形式为L X S X H   1210具体尺寸与电解电容B类3528类型相同   0805具体尺寸:2.0 X 1.25 X 0.5   1206具体尺寸:3.0 X 1.5 0X 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插式极性电容的正负极在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长脚是正极,短脚是负极,但是也有可能别人已经把长的给剪短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的种类就那么几种,多去查阅一些相关的资料,下次看到一眼就能认出正负极。

negative标在麻脚上面。是负极吗

网友:
上面那个麻脚的是负极,下面那个电容靠白边的那个是负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negative标在麻脚上面。是负极吗

嗯 对 一般外面都有标识的

网友(2015-11-03):
是电解电容吗

网友:
电容上面一般有标识啊  一看不就知道了   好还有就是主板上的   用万用表一量就知道来了

网友:
电解电容有色带那边是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