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262WA 白屏

楼主(2014-09-17):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L2262WA 白屏驱动板版号715G4567-M03-000-004L找到板上Q301击穿。换后还是白屏。屏供电正常。求大神指点
联想

网友:
看看屏供电是不是短路的了
还有就是屏的保险

网友:
看屏上有5V供电吗?有的屏短断也会没5V的

网友:
屏供电不正常吧

网友:
5V供电有木有?24V..12V..-8V有木有?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没有屏供电~所以,为了给同事面子~
他说屏坏了~我也就借坡下驴了~其实我想说,可以修一修试试的~

网友:
那你查屏电路了吗

网友:
屏供电 、VGL电压没有都会白屏。检查一下栅源驱动电路(逻辑板上)。

网友:
查屏升压电路电压正常吗

网友:
像三极管样的贴片。上面标的A1 P怎么代换

网友:
如果有修 话告知下情况。

网友:
先测一下对地组织,然后看一下电压起来了没 ,估计屏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