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问,问???

楼主(2014-09-17):
元器件对地阻值过大一般是什么情况?
桥 显卡等芯片在主板上量短路拆下后就不短了?
修修就没思路了,对时序懂得请告知一二?
在下替所有新手谢谢各位大神了。
同时也欢迎新手一起来讨论。
芯片
显卡

网友:
1、开路
2、拆下来后,主板不短路,说明是芯片坏了。不过显卡的阻值本来就低。

网友:
一般的显卡从10-50欧姆的都有

网友:
去迅维系统的学下吧,这问的简单很啊。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简单呀。很多芯片如果坏了也会出现。拆下来不短路。上上去就短路。还有就是其他地方短路。也会出现你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