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36zg没进系统就断电

楼主(2014-09-17):
宏碁4736zg的本子装了XP的系统,没进系统就突然断电关机了,散热器的灰尘清了,散热器也换了一套新的,内存也换过,求助啊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

网友:
看看CPU供电那是不是大的NEC,是的话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A:
大的NEC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的NEC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NEC是什么?怎么看?

网友:
CPU后面NEC大电容问题

网友:
cpu背后的大电容嘛 啊哈

网友:
看看各大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大电容  改4个在NEC大电容那个位置上。客户之前就应该有这个问题,叫他出钱钱修撒。论坛上有图片怎么改

网友:
先拆开了看看吧,是不是有大电容,有示波器的话监测下CPU电压是不是平稳。

网友:
这机器纯粹是捡钱的!

网友:
原来是装的是什么系统,有时系统不行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菜鸟路过,来学习学习经验

网友:
供电问题,加电容

网友:
在NEC 边上补上俩330的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主板CPU供电有问题。拿去维修吧

网友:
是不是 CPU 供电有问题呢!

网友:
重点检查CPU供电

网友:
换大电容,

网友:
NEC大电容换掉   这种机子都这样    有NEC就直接换掉

网友:
直接换CPU背后的NEC大电容 用4个330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123  大电容

网友:
换电容的。

网友:
是 BIOS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改NEC改掉就行了

网友:
6个33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  改4个在NEC大电容那个位置上。客户之前就应该有这个问题,叫他出钱钱修撒。论坛上有图片怎么改

哪里有图  大神请给我一个链接

网友:
大电容问题

网友:
NEC大电容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散热没垫好吧

网友:
楼主送到维修点去修吧。自己弄的话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NEC大电容

网友:
由罗铁没啊

网友:
自己别把故障扩大了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