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独显坏

楼主(2014-09-17):
接一客户的电脑DELL N4010,通电花屏,都晓得是显卡问题,加焊,拿回去用了不到半月又花了,叫客户换芯片,嫌价格太高了,CPU是I5-380M的,集成显卡,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办法屏蔽独立显卡,用CPU的集显!

网友:
可以的 啊,BIOS应该可以屏蔽的

网友:
一代的好像不行    二代的有的可以

网友:
加焊完显卡吧散热处理好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有的机子不行,有的机子可以,你得再找找资料,看看呢

网友:
好像听说把显卡拆了就只能用集显了

网友A:
把显卡核心供电去掉,对管的上管拿掉,或者对管前有电感的去掉电感,这样显卡核心供电没了
再开机,可以的话就行了

网友:
去电感,MOS管都不得行

网友:
LZ,板子还在手里吗?AMB8DO REV D
板号是这个吗?可以告诉一下显卡型号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核心供电去掉,对管的上管拿掉,或者对管前有电感的去掉电感,这样显卡核心供电没了
再开机,可以的 ...

并不是每个都是这样的哦

网友(2014-11-13):
二代的有的可以

网友:
我这有个不定时花屏,显卡是ati 5650

网友:
可能不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