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E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9-17):
主板拿来EC被换过,BIOS被刷过,洗板水刷干净后,插上可调,待机0.01几的电流,按开关没反应。量待机3,5V有。
EC是IT8572,跟K42JR这片差不多,由于没图纸,只有点位图,用的K42JR图纸做参考。
详见此贴: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861
故障一样,按下开关:
EC 125PIN PW R_SW # 有跳变 EC56PIN PM_PW RBTN# 有3.3V左右电压但不跳变
也就说,EC没有发出跳变给桥
查EC条件:
2 量EC各供电脚 正常3.2V
3量EC复位3.3V
4量EC时钟 128脚 无电压 EC 2PIN EC_XOUT 3.3V
5 LID SW# 3.3V
6 ACIN OC# 无电压
条件都正常,他那里最后是BIOS 1脚到EC断线。
我这里没断。
不过其它都排除了,也只能怀疑BIOS周围了,量BIOS第八脚只有2.46V,这个是供电脚,正常是3.3V。
查点位图:

发现BIOS 第8脚到D2801不通。
不通肯定是有断线了,这主板有进水过,翻到主板背面,J2801一个焊盘掉了,导致BIOS八脚断线,刮开两边铜箔,焊了个0欧电阻上去:

焊好后,插上适配器,自动上电到0.2,接着掉到0.18,量内存槽75,76脚无内存供电,查供电芯片是DJ-DM,查手册芯片型号是RT8202A。
量条件都正常,在论坛搜这个RT8202A有个通病,就是10脚相连的5K电阻换成10K以上的,将电阻换成10K后,内存供电出来了。
电流跑到0.7几,再掉0.5几,0.68这样之间徘徊。
量CPU供电没有,打阻值只有几欧。
还有个电感也没供电,阻值也只有几欧,将CPU取掉后,两个供电都出来了,CPU装上去就没供电。
会不会CPU也坏了,没CPU换,等CPU到了再看看。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

linwenwa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搞维修不光要技术,而且眼神要好,运气也重要

网友:
目测应该CPU短路了,换了好了楼主说一声哈!

网友:
修的非常直接

网友:
修得思路不错,但修的过程挺难,最后一个CPU,还要等,估计是CPU内部短路

网友:
说心里话 最不喜欢修华硕的机器,同样没有原件丝印 我就是喜欢修苹果的机器,图纸全,价格报的上去

网友:
很有技术含量。。。。。

网友:
思路不错,但修的过程挺难,最后一个CPU,还要等,估计是CPU内部短路

网友:
楼主牛人啊,思路很清晰,也很细心图还作了标示。

网友:
我接了一台 过Bios 会自动断电

网友:
这图纸不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