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5S神一般的问题存在!!!求助中。。。

楼主(2014-09-17):
请看图 就这样卡着,裸板(只上CPU 内存 散热器 和屏)测试的。进不了BIOS ,按F2 F12 ESC任何键都不起作用,刷过BIOS ,BGA烤过南桥,打USB阻值都是580,USB供电都是5.1V.求助.................................求大侠帮助,求月饼帮忙...................

网友:
补充下:接键盘指示灯不亮

网友:
在线等高手帮忙啊

网友:
这步应是读取硬盘

网友:
我的经验,南桥不虚汗,怀疑直接换。

网友:
找人换NQ,但有可弄成不显示(与技术什么的关系不大而是固有的风险),你得有良好心理准备哦!

网友:
找人换NQ,后再说,但有可弄成不显示(与技术什么的关系不大而是固有的风险),你得有良好心理准备哦!

网友:
看看usb座,外围电路,南桥

网友A:
感谢大家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充电芯片更换OK.

网友:
好奇怪的问题呀,充电芯片。。。

网友:
这问题真是奇葩

网友:
充电芯片,完全不合逻辑呀,

网友:
说说为什么还充电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大家的回答,问题已经解决,充电芯片更换OK.

楼主能否讲讲检测过程呀!这样解决完全是八杆子也打不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