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5110安装CPU开机掉电求助--大神快来分析下

楼主(2014-09-17):
品牌:DELL型号:N5110
板号:10260-2
表现故障:不安装CPU  自动触发电路0.27  不会掉电----安装CPU(CPU是好的)自动上电--0.16-(持续不到1秒)--0.01--过5秒左右--自动触发电路0.19---(持续不到1秒)--0.01---以此循环

在触发以后  所有电压正常:
CPU供电PL4303   两端 波形如下:
图1

以上是CPU供电的波正常的

自己怀疑温控:

是温控芯片  发出PURE_HW_SHUTDOWN#  这个信号经过二极管D3601转换成3V_5V_EN    去控制待机芯片关闭3V5V 用的

黄线是温控THERM_SYS_SHDN#_OTZ         绿线是SLP_S3

所以我判断温控正常

我换南桥      刷bios  换EC   换待机芯片  都不好

这些电压也是正常的       正常上升--慢慢下降

求高人指点下

网友:
饼哥快来帮忙看看吧,研究了大半天也没搞出个所以然。

网友:
EC7脚 复位波 我抓的   感觉是正常的
如图:

上门2个都是PLT_RST

网友:
BIOS   1   2   5   6 脚瞬间波形

网友:
我怀疑CPU座虚汗,用手按CPU做也是一样,没有用!

网友A:
就看懂了第一张图,cpu供电滤波不良,之前碰见过nec大电容滤波不良,开机掉电的,换330电容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看懂了第一张图,cpu供电滤波不良,之前碰见过nec大电容滤波不良,开机掉电的,换330电容好的

你确定第一张图    可以看出CPU供电滤波不良?我示波器用的不是很好 都是自己研究啊。。。我加了2个330也没有用。。。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第一张图    可以看出CPU供电滤波不良?我示波器用的不是很好 都是自己研究啊。。。我加了2个330也 ...

我感觉如果滤波不良  CPU电压会直接90度网下面掉。。。而且我这个不是采用NEC大电容的!用的是5个330滤波的!

网友C:
是亮机后掉电还是使用中途掉电

网友A:
第一张图中电压上去后波形变粗了,肯定是滤波不良,3 5v的电容滤波不良就会触发掉电,波形和你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亮机后掉电还是使用中途掉电

电流上到0.16--持续不到1秒能亮机么。。。、。。。答案:不亮机啊

网友:
o0飝兲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文帝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linwenwa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中电压上去后波形变粗了,肯定是滤波不良,3 5v的电容滤波不良就会触发掉电,波形和你的一样

看  第一个是在  CPU滤波电容C807上采集的  。。没有杂波。。。。  第2个是在PL4303  电杆上采集的 。。CPU供电滤波是正常个  可能是因为在电杆上采集的原因  有一点波吧  。。。。我比较喜欢看他往下掉的度数。。一般不是90度往下掉 我都感觉正常    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没有名师指点。。要是能跟饼哥学下  就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和电容有关,要么就是反馈有问题,个人意见

网友:
这个还真是,CPU供电都正常了,还是和楼主一起坐等高手来指点吧。

网友:
掉电。需要拿到手里分析下才能给你答案。

网友:
和楼主一起做等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  第一个是在  CPU滤波电容C807上采集的  。。没有杂波。。。。  第2个是在PL4303  电杆上采集的 。 ...

个人感觉滤波电容上的波形后半部分不应往下掉,是不正常的!应一直为直线才对。再是用表量CPU供电正常的,再看看内存供电出来了吗?是不是因缺电压掉电时被你抓到的CPU供电下掉波形。

网友:
我觉得CPU虚焊的可能性太大
,加焊一下CPU座呢

网友:
兄弟 修出来了分享下。。。也好我下次遇到了这个问题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