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55M-S2V关不了机

楼主(2014-09-17):
一块台式机GA-H55M-S2V的主板,是用ITE IT8720F的I/O,在系统里面关不了机,直接短接开关针也是关不了机,SLP_S3#一直是高电平,是南桥坏了还是I/O坏了?求高手帮助

网友:
可以测量下这个引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来判断故障,SLP_S3#一直是高电平,前面的RSMRST和PWRBTIN信号电压测试正常吗?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

海韵之恋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BIOS芯片有几个?如果是三个话,ME_BIOS程序坏了。

网友:
先刷一个BIOS   不行在换EC

网友:
刷BIOS,在换个IO,大概是IO 问题!

网友:
按时序反着来一下,,有可能哪个地方坏引起的

网友:
刷BIOS,在换个IO,大概是IO 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分享下经验

网友(2014-10-28):
我的也是一样,先刷个BIOS再说

网友:
io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你得看这个是由谁开机的!!IO开机的换IO   南桥开机的换南桥!!得先刷bios 哦哦!!hh

网友:
IO芯片占到9成

网友:
这个是因为ME资料丢失,所以需重写ME资料

网友:
IO问题大点吧

网友:
查查网卡的WOL远程唤醒信号。

网友A:
LZ 你还记得你ME-  BIOS 芯片的型号是多少吗  ?我这里看不到了   后替换的没有 ??  我的好像是ICL10065S  但是  我的编程器  找不到这个  ? 你是怎么刷的??  告诉我一下?? 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你还记得你ME-  BIOS 芯片的型号是多少吗  ?我这里看不到了   后替换的没有 ??  我的好像是ICL10065S ...

先刷下BIOS   ME-BIOS 型号应该是25L64,8M的BIOS 这个板子我是用编程板刷的

网友:
刷me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下BIOS   ME-BIOS 型号应该是25L64,8M的BIOS 这个板子我是用编程板刷的

8M   这么大啊 ??

网友:
我刷了  没用啊     一样关不了机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台机也有这毛病,笔记本到是蛮多不关机跟BIOS有关的

网友:
先刷个BIOS再说!不行换IO。

网友(2014-12-04):
引用 网友C:
GA-H55M-S2刷MEBIOS。这个是三个BIOS的,其他两个别动,刷了就好!

谢谢分享,成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