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笔记本X82屏幕损坏

楼主(2014-09-17):
本子在打开的状态下跌落,导致一角有一点变形,右侧大概1公分一列黑屏。 请问大侠这种修理要大概会报价多少。找直营店还是找个人维修点修理。谢谢!

网友:
如果能自己动手,上淘宝买配件便宜些

网友:
你自己要是会修,肯定自己修,不会修就去找专业的吧,多问几家,不吃亏就成,谁不挣钱谁也不给你干。

网友:
还是花一点钱好一些,自己会当然更好

网友:
这都是自己修,这种都是纯粹捡钱的东西,不要因为是苹果就不敢修
即使知道自己可能会失败,也要学着更换!  换苹果的东西只要小心点就没问题!
要小心,有耐心就可以了!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追加两个问题:

1.  拆屏幕是否是要先把其他零件全部拆卸掉后才能开始拆。

2.  淘宝上卖的屏幕是不是大多是高仿的呀,可靠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