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指教偶尔花屏

楼主(2014-09-17):
电脑 运行一会 就花屏 有时候 拍拍主机就好 有时候在拍也不行 会不会跟监控冲突 求大神指点
电脑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线有没问题

网友A:
线我换过了

网友A:
我电脑的配置
电脑型号 X86 兼容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处理器 AMD X4 645 四核
主板 华硕 M5A78L
内存 2G
硬盘 希捷 ST31000526SV 1T
显卡 ATI Radeon HD 5870 1G

网友A:
监控 JVS- C690

网友:
关机,拔插几下显卡、内存。

网友:
显卡查下来看看有没有金手指氧化啊 。。。。。用橡皮把显卡的金手指擦擦

网友(2014-11-19):
vga线拔插一下拧紧,显卡故障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通常内存和显卡都可以产生花屏,当然显示器坏了也会花屏

网友:
你先判断是显卡问题,还是显示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