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加电维修后电池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4-09-17):
一台g460,板号记不太清了好像是5751p,i3,独显,主板不加电,为屏线插针边电容短路,本不想发这贴子,简单故障。可是修好后用单用电源或者单用电池都可以开机,同时用电脑又出现不加电,刚插上适配器时候电池指示灯闪烁3下就熄灭,电池不充电,不开机,懵了。论坛有一篇也是这个样子的机器型号一样的帖子,那位老师修到最后,把BIOS芯片拆掉,从新刷了程序,我没有那份耐心,直接进BIOS,按F9,OK,按F10,OK,,装上电池,都OK了

网友A:
不加电修的过程应该写一下啊,可能楼主觉得后边F9才是亮点吧。

网友:
笔记本不加电有可能bios问题,关键是版本要对

网友:
这种现象真是不好理解,可能是原先电容短路时引起BIOS保护?

网友:
按F9是什么意思,这个有点新意,麻烦解答一下

网友:
这样都行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解决的下次注意了!

网友:
你应该再详细一点 最起码要附上图的

网友B:
,按F9,OK,按F10,OK,,装上电池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不是两个同时用不开机嘛!

网友C:
F9是 bios恢复默认设置F10是保存

网友:
f9还原了bios设置

网友:
看 了 你 发 的 帖子,学习 了

网友:
真的没看明白,按f9?

网友:
引用 网友C:
F9是 bios恢复默认设置F10是保存

hpd7788老师所言即是,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修的过程应该写一下啊,可能楼主觉得后边F9才是亮点吧。

不好意思,不加电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先是各位必须有一只触感和热感比较灵敏的小手,再看图纸,一般没有太多问题,

网友:
大家可以参阅坑爹的联想g460不充电维修,wanghong132 ,老师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84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F9,OK,按F10,OK,,装上电池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不是两个同时用不开机嘛!

不好意思,是用适配器,最后装电池

网友:
必须有一只触感和热感比较灵敏的小手^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