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PHILIPS 190EW9 19寸显示器在系统下识别不出显示器名称

楼主(2014-09-17):
PHILIPS 190EW9 19寸显示器在系统下识别不出显示器名称,只是显示通用非即插即用监视器,没有1440*900分辨率,显示驱动(官方)以及显示器驱动(官方)都上了。这个显示器分辨率是1440X900@60HZ,但就是显示不出,同样的显卡接别的显示器很正常。各位给个建议。

网友:
上不去1440X900应该是显示器的DDC数据丢失,重新数一下DDC数据就好了。

网友:
按楼上的做,不行再换个视频线,,,

网友:
显示器还用上驱动?

网友:
方法都被楼上的说完了!之前碰到一个DVI转VGA的头子不好,识别不到显示器!、
现在外面卖的线好多都是垃圾的线,找根原装线试试吧!

网友:
是不是VGA口附近的那个小ROM咋地了?去报废的19显示器驱动板上拆一个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