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请大家帮帮忙..想找个 M200RW01 V.3 屏的MCU

楼主(2014-09-17):
请大家帮帮忙..想找个  M200RW01 V.3 屏的MCU   原机..白屏竖线 .......电源板...驱动板都已经更换过..电压正常..   屏经常坏的.  AUO 12301 换了还是一样情况..

网友A:
找啥呀,你也没说明你用什么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啥呀,你也没说明你用什么板,,,

我只需要这种屏的 MCU 驱动板数据我不需要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需要这种屏的 MCU 驱动板数据我不需要  ~!

是找屏上的大芯片吧

网友:
MCU程序要和芯片型号一样才行。

网友:
我也有张这个屏,也是白屏,换了主控也不行,楼主修好了共享哈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