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遇到奇怪问题.P45上GTX460后BIOS无法保存

楼主(2014-09-17):
BI-500L,黑潮的P45.上其它显卡没问题.上GTX460后BIOS无法保存.保存后依然是最原始设置.
可是GTX460是好的`我放到H61 G31`N61上都能正常使用.这三块主板我已试了运行每块一周.除了G31会有时候GPU停止工作.其它两块都很正常.
我放到P45上去.开机就不能保存BIOS`按F1进系统装驱动后黑屏,,,,,可P45上HD7850 HD6770 9800GTX+都是正常的.为了这主板和显卡我试了很久.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发贴求助,看有人试过遇到没

我想问的是.这是显卡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A:
如果有条件 建议升下BIOS版本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条件 建议升下BIOS版本试试看

刷了`主板BIOS我刷几次了`显卡也刷过`怕是电压不够`我显卡修改了电压到1.12V也不行`然后又刷回去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你能体会!我们没这样的机会。只能解释为不兼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