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的艰难维修

楼主(2014-09-17):
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小小白终于升级了,呵呵,复习下今天碰见的两类故障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50,客户说开不了机,试了下果然不触发,手上有事就做其它事去了,过了一会忘了毛病,一开机,又能开了,反复试了下,有时候能开,有时不能开,开起一阵会掉电,掉电后就无法再开,于是拆开机子,在能开起的时候,检查了各个电路供电信号这些,以为是缺电压,结果所有电压都能产生,也正常,这就怪了。终于有一次开不了机,心想,这种故障还是就把它当作不触发来修吧,好吧,开搞。先上图。

先看待机电路,测量3 5VALW 都没有啊,于是测量主供电,第六脚,仍然没有。不放心测了高端管 PQ401的D极,没有,看来,问题还是在前端保护隔离电路,

来到保护隔离电路,不放心先测了下VIN 电源入口,肯定是有19V的,于是怀疑是PQ301  PQ302两个管子性能不良,仔细一看,这两个管子有被人修过,信心大增,但怀懝是怀懝,一量,管子是好的于,希望破灭,于是挨着量吧 PR306 PR310两个电阻,经过分压得到一个2.几伏电压到5脚 ACDET,不放心,拿出电阻分压运算器,算了下差不多,再测量PR309  PR314 这两个电阻和以上电阻是相同的,也得到一个3.3左右的电压到8角,问题就在这了,这个角如果电压大于3.1将不会触发,当压不超过19伏时,这的电压在2.9 3.0左右,但我们开机一般是19.几伏,就超过3.1了,导致开不了机,量了电阻,原来是R309   304K这个电阻有问题导致,于是决定把了R309换掉,料板上找了一通,没有相近的,最后把R309和R314两个电阻一起换掉。反正电压不能大于3.1,才终于每次都能开起机了,说起来比较顺利,但维修过程是艰难的,还看了论坛贴子才找到原因,原来仁宝的保护电路叫仁宝点火回路,名字蛮好听嘛,,呵呵。

其它小小白以后别忘了,时开机,时不开机,查一下这几个分压电阻哟。

最后,今天还终于搞懂了,如何快速的找到各个电路公共点,看以上图纸可知,公共点就是高端管的D极,如何找D级呢,S极接地的就是低端管123脚,4脚就是G极,另一边就是D极,低端管的D极与高端管的S极是相连的,相反方向就是D极,这个方法,真的很快,希望其它小小白也能学习到。

给分的兄弟,明年发大财!!

网友:
另补送上图纸,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下

网友A:
修得不不错,你那个分压运算器是个什么东东,挺好的,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不错,你那个分压运算器是个什么东东,挺好的,介绍一下

百度一下就搜出来咯。挺好用的,免得每次都去手算,还可以有的电阻找不到,就换两个电阻,只要电压符合标准。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397639197\QQ\WinTemp\RichOle\)ETO)$1LK2I%$%L56%P4CEV.jpg

网友:
行!检查的挺细!最后规律总结的也很有价!干得多了自然就会领悟出一些绝技来的。

网友:
VOUT 是那个脚是3.1V ,通过R1 R2两个电阻,算出来VIN 如果大于19.8V将开不了机

网友:
你把ACDET那俩电阻对调一下就行

网友:
估计楼主之前点火回路的修的不多
其实这个设计确实很特别可以好好研究下

网友B:
现在很多主板有图纸没有点位,主板上的元器件不标示出来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主板有图纸没有点位,主板上的元器件不标示出来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是啊  遇到这些  对我这样新手来说 就是绝路呢  - -! 抵制华硕

网友:
公共点 测量所有mos管上管的d级或者是旁边的电容

网友:
触发不正常原来可以当不触发来修的。。现在懂了。芯片引脚的意思也要知道。。

网友:
仁宝的保隔就叫 点火回路啊  老师没教过嘛!

网友:
图纸有参考价值

网友:
思路 很 清晰啊  ,分压神器用的很 到位

网友:
正需要图纸··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