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出3.3 5V 12V -12V

楼主(2014-09-17):
   今天修的一个恒立电源( 三极管  二极管 )全换了 还是不出3.3V 5V 12V -12V ! 拆好的电源对比测试! T2 电感的 7脚位 量 对比为 50V-100V跳动 ! 量好的电源是2.8V跳动! 变压器也换了!三极管也换了 还是一样!没则了!有人指导下吗? 备注: 个电压点的阻值和好的电源一样!不存在短路 和明显开路情况!

网友:
sb5v和ps-on有吗

网友:
你这个电源完全是在没有起动状态呀!先查辅助电源正常吗?

网友:
PWM芯片是494或7500吗?

网友:
电源故障现象先说明一下。

网友:
上个图,估计大神们会出手的

网友:
上个图,大家分析下、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辛苦了O(∩_∩)O谢谢

网友:
没有图,都不知道你说的是那里

网友:
先检查辅助电源是否正常,这是前提的,否有5V SB输出呢?

网友:
补助 正常! 7500 IC !   按了开关由2.37 转成1.38V跳变 !5VSB 也有! 就是到了转换成3.3 -12V 5V这边电路死活不出啊~也就是T3开始 感觉没磁场变换成电了! 拆了正常的电源板对比修的!附图!这个部位死活不对劲啊! 和好班子测试对比 这个变压器出来的电压不一致! 好班子是只有一个经过二极管有电压1.6V! 另外个二极管没有电压的!  坏的电源是1.6V 另外个是3.4V ! 奇怪这个3.4V怎么出来的!

网友A(2014-10-17):
我拆过一个电原,是辅助电源变压器线圈烧断了,你也看看

网友:
7500现在是最好修的电源了,网上很多这类文章,重点查7500各个引脚是否正常?

网友:
3.3V是从整流管+滤波+电容+空心圆柱电感和路上的贴片  电容 二极管什么的
5V  12V  你在测量大水泡和线路上的元器件
或者直接通电    接地 短接开机   用表量24ping  数值看是否和标示一样 不一样 就是内部这条线路上有短路的原件
慢慢查

网友B:
已经修复~ 是驱动变压器的 三极管的问题 导致无法调节驱动变压器造成无磁场的变化,从而主变压器的150V直流电压无法流入,造成无电流过主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一个电原,是辅助电源变压器线圈烧断了,你也看看

这个怎么查,引脚定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复~ 是驱动变压器的 三极管的问题 导致无法调节驱动变压器造成无磁场的变化,从而主变压器的150V直流 ...

修好了,先恭喜一下,问一下是哪个三极管坏了?最好来张图

网友:
说了 这么清楚还不知道哪个三极管? 闭着眼睛都知道啦~ 不就那2个中的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