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问屏线1脚为多少v才正常?

楼主(2014-09-17):
请问屏线1脚为多少v才正常?有3.3v和1.2V 不知道那个才是正常电压?

网友A:
大部分屏的1脚为供电脚,3.3V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屏的1脚为供电脚,3.3V的。

那我的24寸led 1脚供电是4.7V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我的24寸led 1脚供电是4.7V正常?

我说是大部分屏,也就是有个别的。其实用表测一下1脚与供电是不是相通的是最准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是大部分屏,也就是有个别的。其实用表测一下1脚与供电是不是相通的是最准确的。

哦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屏的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是大部分屏,也就是有个别的。其实用表测一下1脚与供电是不是相通的是最准确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0227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屏的故障吧

VGL应为负十伏左右。

网友:
     和你点的屏有关。笔记本屏几乎所有的都是:3.3V。或说15寸及以下的屏是以3.3V为主。少数是5V或12V.  17寸的有3.3v和5v都比较多。19寸及以上一般都是5V的。  大屏就是12V了(比如32寸的液晶屏)!  所以屏线的一脚电压和你的点的屏是有关的。比如后面说的24寸LED的就是4.7V(5V的情况)。那驱动板的跳线或原装板的设计的屏的供电就是5V了。仅此而已。

供参考

网友:
15以下大多数是3.3,17以上大多数是5V

网友:
不一样的屏供电不一样,,一般17--24寸的是5V,

网友:
同意楼上的17以下一般3.3v   19以上的一般都是5v的

网友:
3.3v 5v

网友:
3.3V吧、、见过的大都是

网友:
屏后都标着屏的型号,我都是先在网上查数据手册,会就知道是多少v供电了,还可以知道是6位8位单通双通,以及分辨率,改通用驱动板也要知道这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