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悲剧的是bios写保护了

楼主(2014-09-17):
请问bios密码忘记了  不知道怎么刷bios文件   发现bios也写保护了  到底该怎么办啊  这么悲剧的说啊

网友A:
编程器可以破除输入保护。或者直接换个BIOS芯片再写入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编程器可以破除输入保护。或者直接换个BIOS芯片再写入程序。

如果用编程器破除写保护 需要把芯片拆下来吗?    可是我不是很确定那个芯片是不是bios芯片   我查资料那个芯片是eeprom, at24c02,电脑是联想B465C(破电脑)。另外我不知道bios的源程序怎么办?不知道你接触过这款机型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