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F 3.2进水0.2A不触发!带K42点位图

楼主(2014-09-17):
华硕K42F 版本 3.2 进水后不触发!待机电流0.2A,查电源IC RT8206A发热,查7脚5V线性输出电压为2.2V,再看点位图其经过一五角IC转换到+3va,打阻值10欧,应该有短路,看点位图共有八处,开始断开+3VA到+3VEC的电感后阻值正常啦!就拆EC后通电发现RT8206A还是发热,再断电后查+3VA又只有10欧啦,烤了一会板后+3VA阻值又正常啦但一通电又变成10欧!后来拆了EC旁边的供电电容,一测+3VA正常啦,但一通电还是电源IC发热,再测+3va又不正常啦,晕啦,+3VA在点位图上的八个位置都查了,好像都正常,不知问题出在哪啦!附上点位图,求解!

补充内容 (2014-9-18 22:45):
用烧机法烧+3VA后能开机了!但过一会后就断电!重启又OK啦!CPU温度正常!就是主板温度68度,好像有点高!过一会后就断电!

K42F R3.2.rar

ASUS K42F R3.2点位图

网友:
我今天也是碰到一个K42F集显的华硕,自动上电,不亮机,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A:
先换个芯片吧。 你通电后马上测量的话肯定阻值很低 不要说10偶没有了哪怕是2欧姆都是正常的,所有通电后都是不能马上测量的。一开始你就进来这个误区了。线性2.2无非就是后继拉低和芯片输出不对。这很简单 你取掉芯片烧鸡看下有没有短路,如果没有那就是芯片有问题的了。。另外祝你好运。

网友:
什么不触发 就是待要有短路啊!短路还不好修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芯片吧。 你通电后马上测量的话肯定阻值很低 不要说10偶没有了哪怕是2欧姆都是正常的,所有通电后都 ...

关键是通电后就算放很久测试都是10,而且现在怎么测试都是10了!如果把3VA后级断开电源IC就正常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通电后就算放很久测试都是10,而且现在怎么测试都是10了!如果把3VA后级断开电源IC就正常啦!

那不是很明显的后级短路了 你直接烧鸡吧,这还需要一个一个断开判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很明显的后级短路了 你直接烧鸡吧,这还需要一个一个断开判断吗?

谢谢啦,我烧机+3VA处,电流到0.7A后半分钟吧,到处摸都摸不出哪有发热的,结果他自已一下就断开啦!电流变为0A,然后测序又不短路啦,接上断开的,再把EC换回去就好啦!不是很明白哪短路啦,现在准备装起来多试试机啦!

网友:
待机0.2A、、、那就不是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