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台式机电源

楼主(2014-09-17):
1个戴尔台式机电源,绿线和黑线短接风扇可以启动,测量各路输出电压也正常。插得电脑里不能启动,绿线电压没有被拉低。更换1个同型号的旧电源可以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
把新电源绿线插件弄紧点再插上!谢谢!

网友:
先查辅助电源+5VSB电压输出端的两个电容。

网友:
24PIN插接座不良可能性大。

网友:
有待学习和研究。

网友:
强行开机也不行吗?这问题真怪……

网友:
查看输出电容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辛苦了O(∩_∩)O谢谢

网友:
绿线是否被拉低,是主板的动作,,,

网友:
绿线没被拉低,空载强行短线却正常,说明是排插脚有松动或者接触不良的情况,检查排插脚

网友:
带假负载试机了吗?

网友:
楼主啊 你换台电脑试试呗

网友:
换待机滤波和IC供电滤波。

网友:
绿线电压没有被拉低说明PFC电路没工作

网友:
插口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