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花屏谁见过?!!

楼主(2014-09-17):
神舟Q3000开机花屏  一开机会跳动到下一画面,跳转的画面都是如图一样的花屏

网友A:
只看见你的头像,没有别的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看见你的头像,没有别的图了。

不好意思,图片过大,上传不了,我在处理

网友B:
汗,哥们你的图呢。如果你还没有劲力维修过的话就不要这么快发帖子。。要到你技穷时再来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汗,哥们你的图呢。如果你还没有劲力维修过的话就不要这么快发帖子。。要到你技穷时再来讨论。。

图补上了

网友:
汗汗,哥们做过什么。一并补上去吧,换过屏?换过显卡?还是换过显存啥的?

网友A:
一个一个画面的跳吗?

网友C:
换个屏看看能否有用

网友D:
显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E:
先换个屏试试。 显卡   。 屏线 了~

网友F:
没看太懂你说的意思,赶脚是屏的问题。

网友G:
我见过这种情况,全是换屏解决的

网友H:
你换过何东西否""?

网友:
你得说清楚,你都做过什么啊

网友:
应该是屏的原因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画面的跳吗?

从开机到最后卡住。是一个一个画面跳,跳的画面(花屏画面)都是一样的,大概跳3-4个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屏看看能否有用

这个屏不是普通的屏,没有现货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换过何东西否""?

什么都没搞。主要是,我也感觉是屏的问题。,但是手上又没有主要的屏替换,所以发帖看大家有没有见过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见过这种情况,全是换屏解决的

我第一感觉  也是屏,但是无依无据,所以想确定是不是屏,万一不是,屏发过来,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太懂你说的意思,赶脚是屏的问题。

我也感觉是屏,但是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太懂你说的意思,赶脚是屏的问题。

我也感觉是屏,但是不确定,怕发屏过来,却不是屏的问题,就麻烦了

网友I:
这个东西,不能应该,猜测是需要代价的

网友J:
显示这一块的事不就那几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示这一块的事不就那几样吗。

当然知道就那几块,先了解,再动手,总比先动手,再了解来的稳当点,不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从开机到最后卡住。是一个一个画面跳,跳的画面(花屏画面)都是一样的,大概跳3-4个左右

从表面看这不叫花屏!感觉象是数据方面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从表面看这不叫花屏!感觉象是数据方面的问题。

简单说,你不认为这是屏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简单说,你不认为这是屏问题?

画面如此清晰!怎能叫花屏呢?只能说反映慢,数据处理受阻。试换换各晶振,随机存储器等。

网友:
根本就没图像呀

网友:
有的啊,是你那卡,没显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面如此清晰!怎能叫花屏呢?只能说反映慢,数据处理受阻。试换换各晶振,随机存储器等。

我试试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方面的问题,!!!

有点不像显卡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换个屏试试。 显卡   。 屏线 了~

有资源,我早就替换了

网友K:
代换 是维修最常用的方法  告诉你显卡坏了  你也不也是要换吗  同样的故障  损坏的地方也不一定相同   先简后繁 对不对?

网友:
找台机器,屏拆下来换了一试便知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代换 是维修最常用的方法  告诉你显卡坏了  你也不也是要换吗  同样的故障  损坏的地方也不一定相同   先简 ...

代换法  维修确实如此,亲人啊,前提是,我手头没有这东西代换啊,

网友:
这种屏很特殊吗?你没有备用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也感觉是屏,但是不确定,怕发屏过来,却不是屏的问题,就麻烦了

只要接口一样就可以试试的

网友L:
感觉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M:
换过屏没?屏的问题?

网友:
直接代换了。

网友N:
显卡 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最好用通用板点一下屏,很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这个有点像屏 坏了吧!

网友:
个人觉得是屏幕问题,如果换了不好,可以查查显卡供电条件满足没。

网友:
难道不是屏坏了

网友:
外显试过没有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要接口一样就可以试试的

就是借口都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换过屏没?屏的问题?

还没,没现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感觉屏的可能性最大。

屏  还在找资源啊

网友:
什么机器呢

网友:
外接了,转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显卡 的问题,!!

加焊是否能看到效果?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不是屏坏了啊。没得代换呀  郁闷死我了

网友:
你都不看内容啊   神舟Q3000

网友O:
引用 网友I:
这个东西,不能应该,猜测是需要代价的

那你测一下才可以下结论

网友:
你这什么屏,针脚一样的可以代换

网友:
屏的问题,有屏线的话换一下

网友P:
神舟Q3000好像用的是13.3金色小斜口的屏,这个屏很容易坏的,先换屏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那你测一下才可以下结论

所以我是在寻求经验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神舟Q3000好像用的是13.3金色小斜口的屏,这个屏很容易坏的,先换屏试试吧

边上还有个高压条

网友:
这个本子外接是可以显示的,所以,屏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是打算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