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不张的骗分水贴之-----------秒杀Y480公共点无B+------------------------------...

楼主(2014-09-18):
徐州这几日阴雨绵绵
搞的哥心情很是不爽······
细一想来,
即使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的,
哥又何曾离开过维修台,

然后就来了这台送钱滴Y480本本,
瞬间心情就美丽了起来~~
哈哈

上电测试
待机电流0.035A左右,不稳~~,
不触发,待机电流有点大哦,
不管他,
拆了再说啦

三下五除二扒光了衣服,
裸了板,,
按在手下,,
开搞,

先测下待机:0V,
顺手测了下B+,还是0V,
打了下B+对地以及待机3/5V对地数值,
没有异常,

好吧,
从隔离保护开修吧

表测上图
VIN:19V
P2点:19V
P3点,0V
很显然,PQ302没有导通
PQ302要导通的话,条件为VGS需小于VDS,
图纸上看到的是受控于
PACIN
ACON
ACOFF
BATT_OUT
这四路信号

其中BATT_OUT为电池放电控制信号,忽略。。。
ACON图纸没有搜索到,应该没有使用,忽略。。。
ACOFF来自EC的第27脚发出的保护隔离信号,,,这个当然也要忽略啦,
还剩个PACIN,
从他下手----

由图所知,PACIN受控于ACPRN
PACIN为高电平
PQ307B才会导通
P2点19V经PR303  PR308  PQ307B分压至PQ302 4脚G极
经电阻分压计算公式得值为:8.143V
PQ302导通,B+产生。

PACIN的产生,需要PQ316处于截止开路状态,
由PR336及PR339分压产生的约10.4V电压经PR316送给PQ307B

实测PQ316 D极OV,
G极,即ACPRN为高电平

ACPRN来自于PU301 BQ24737第5脚{ACOK}
ACOK为低电平{0V}有效,实测为高
测6脚ACDET正常
测20脚VCC却发现了问题,
电压偏低并跳变

测PR328已变值,
测20脚对地阻值偏小,
怀疑PU301损坏或PC313漏电不良,
所以,
先拆PC313嘛,
拆除并更换PR328后故障排除~~~

坏件所在位置(已拆下)

元凶

更换后的待机电流

触发

进入系统

SO:
B+没有产生
而开始待机电流0.035左右不稳,
应于PC313有关
PC313拆下测试阻值在60欧姆左右变动
而10欧姆的PR328并没有因为他的漏电而过流开路,
在路测量有几K,
拆下测量却为33K。

一同行问我
这么小的一故障,有必要这么大费周章的发一帖子吗,

当然有,
隔离保护电路的维修很简单,
但我刚接触本子第一次维修的时候
还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走了很多弯路
其中的痛苦,
过来人都会理解的。。。

现在在空闲的时间
写一些经验
希望能帮到新手们,可以从这里学到些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姓雷
小名红领巾~~~~~

写帖辛苦,,,,大家赏点分吧,,,
加分不会扣你分哦~~~

网友:
占位待编辑

网友A:
公共点无电压好修

网友:
有 图有 真相啊 ,很 清晰 啊

网友:
很赞啊给你加分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问下这里PU301 20脚 悬空虚焊的话,会引起这个引脚跳变吗?

网友:
思路清晰啊,这个仁宝的与以往的不一样啊

网友B:
为何开始待机0.035。。

网友:
路子精彩...值得收藏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C:
这个PU301 是充放电芯片吗

网友:
写的非常的仔细认真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何开始待机0.035。。

回饼兄,
开始待机电流0.035左右不稳,
应于PC313有关
PC313拆下测试阻值在60欧姆左右变动,
而10欧姆的PR328并没有因为他的漏电而过流开路,
在路测量有几K,
拆下测量为33K

网友E:
公共点没产生,待机电流从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共点没产生,待机电流从哪里来的

亲,看帖要仔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回饼兄,
开始待机电流0.035左右不稳,
应于PC313有关

但是你拆完机器后,待机就是0了。。。此时还没有动电容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拆完机器后,待机就是0了。。。此时还没有动电容呀。。

哦是我看错了还是你编辑过了?我记得开始你写的就是待机0
我以为是0.000的电流呢

网友F:
待机0.035是正常的吗?  是那电容引起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是我看错了还是你编辑过了?我记得开始你写的就是待机0
我以为是0.000的电流呢

饼兄威武,
我写的测待机0V,
是指的测机3V5V,
不是待机电流,
怪我没写清,,这个内容没有编辑过,
今早改了文字的颜色而已。关于待机电流0.035的解释,
倒是在饼兄回帖之后,
才加上去的解释,,,
呵呵,,
欢迎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无电压好修

呵呵,,会了自然不难~~

网友:
现在牛人是越来越多了

网友G:
为何题目是Y480 进来咋就变Y470了

网友:
有 图有 真相啊 ,很 清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PU301 是充放电芯片吗

是的,管理电池充放电的,此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的话,也会引起保护公共端没有电压。

网友:
分析很详细 ,给我这样的白白巩固了一下Mos的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无电压好修

亲,会了自然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何题目是Y480 进来咋就变Y470了

老兄够仔细,,,
我打错了,,接修的是Y480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待机0.035是正常的吗?  是那电容引起得?

肯定不是正常的啦,B+都没有产生
电流是因为PC313的损坏而产生的
PC313与P2点相连,
P2点有19V嘛

网友:
公共点  一拆 2烧, 基本都搞定

网友I:
电池充放电芯片的VCC供电脚的相当于保险作用的10欧电阻变大,是很常见的现象。看帖子情况楼主不是秒杀,至少要30分钟

网友:
修得很给力,图片配置到位,挺棒的

网友:
楼主说得很有道理,在高手面前,这种故障不值得一提,但对于我这类菜鸟来说,如获珍宝,看完后感觉又学习到些东西了。希望楼主多多发表些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池充放电芯片的VCC供电脚的相当于保险作用的10欧电阻变大,是很常见的现象。看帖子情况楼主不是秒杀,至 ...

此机维修
拆机时间不算
维修时间不超过5分钟
秒杀的意思
是指修的很快
你不会以为
不是1秒搞定
就不是秒杀吧
写帖子倒是耗了我很长时间
这种帖子也不是给你这种高手看的
下面的补充不是说了吗
给新手的

网友J:
我也修到一样的机器是ASUS   无B+用电源不开机!最后发现是10K的电阻和电容坏了!不过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修到一样的机器是ASUS   无B+用电源不开机!最后发现是10K的电阻和电容坏了!不过楼主思路很清晰!

多谢回帖,
维修嘛,
其实过程不重要
重要的是用最短的工时,搞定修复即可
咱们又不是搞研究的
可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管理电池充放电的,此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的话,也会引起保护公共端没有电压。

YES

网友:
技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很好 对很多人有帮助   继续吧      一般没有公共点电压   修笔记本的都没有修的好

网友:
分析的很好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哥直接飞过去

网友:
以前仁宝的有点差别

网友K:
低电平是多少伏了,高电平又是多少伏了,有个准确的吗

网友:
我觉得这样很好,可以让我们这些不会看图纸的小弟们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低电平是多少伏了,高电平又是多少伏了,有个准确的吗

一般情况下,0.8V以下是低电平,2.5V以上是高电平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

网友:
楼主,思维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图文并貌、简单易懂,修的好,写的也好。

网友:
对于小白来说这就是经验

网友:
新手难,那是真的。前天修台仁宝的板,今天才弄好。最后发现问题居然在无线网卡上。。最后只能说检测要全裸阿。。。。

网友L:
楼主真是活雷锋呀!啰哩啰哩写了一大篇目的就是让初入门级的学员掌握电路原理与检修方法。不只是简单的秒杀。

网友:
不一定的。一般高电平3.3 低电平没电。但保护隔离P沟道管子低电平是8V左右。一般如果MOS管高电平有效话控制要大于输入脚4.5v,低的话就反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真是活雷锋呀!啰哩啰哩写了一大篇目的就是让初入门级的学员掌握电路原理与检修方法。不只是简单的秒杀 ...

这本子拆机时间不算,
修板我也就花了5分钟而已,
写帖子花了我有一个多小时,
呵呵

网友:
分析的很好,口才更好

网友:
啊 你就是我的学习版样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