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1G集显供电闪掉 白屏

楼主(2014-09-18):
目前接到两台机器 一台是集显开机出了 然后就没有了 机器白屏 还有一台 也是集显出一下然后消失不亮机 检查了周围原件没有异常 没思路了 求大神支招。。CPU供电芯片ISL95836

网友:
这机器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还换过cpu呢

网友:
不亮机的 现已经修复了 南桥外围有断线 发现集显供电出一下 然后掉为零属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