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190PLUS黑屏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09-18):
按触摸键无反应  换电源板也不行  测量给组输出电压15v  3.3v 5v 都有 高手指教

网友:
把侧面的按键板拔掉试试能开机不?

网友:
测量按键端  有跳变3.8-0.17之间变化

网友A:
不行的话把驱动板上的两个6脚MOS管交换一下位置试试!

网友:
6脚MOS管交换一下位置,记得千万不要焊反了!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还是不行

网友:
那个机器按键板很容易氧华

网友:
驱动班坏了...............

网友:
指示灯不亮,驱动板有故障,可以先考虑一下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把驱动板上的两个6脚MOS管交换一下位置试试!

换了后居然好了  管子不是坏的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把驱动板上的两个6脚MOS管交换一下位置试试!

怎么会这样的
弄不明白

网友C:
电压都正常的话,先刷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后居然好了  管子不是坏的啊   谢谢

感觉还是左边的那个不良或虚焊!这个坏了就不开机!右边的是管屏供电的!坏了会白屏!
管它呢!好了先收钱,至少知道咋回事儿了是吧?再坏了再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压都正常的话,先刷个程序

呵呵,楼主按我说的整好了!应该是左边的MOS不良或虚焊!

网友:
有图吗  这么神  上高压板上的马?

网友:
  调换 驱动板场管  就好了??

网友:
支持3楼说的,先测量下开机按键有没有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后居然好了  管子不是坏的啊   谢谢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换了试试,说说原因行不

网友(2014-10-25):
今天接修一台三星T190,无15V电压呀。

网友:
那东西很热么?怎么会虚接?两个六脚的是不是VGA口那两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