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待机0.014一分钟后掉为0.000板号DABY3CMB8E0 ISL88731

楼主(2014-09-18):
东芝C805待机0.014一分钟后掉为0.000板号DABY3CMB8E0 ISL88731
插电待机0.014,并且有3V 5V电压能触发显示,但一分钟后待机掉为0.000,3V
5V变0V,19V隔离电压也变为0V,是由ISL88731控制,测得电压如下:
22脚DCIN:掉前19V 掉后19V
2脚ACIN:掉前3.6V 掉后3.6V
13脚AC0K:掉前3.3V 掉后0V
21脚VDDP内部线性供电:掉前5.0V 掉后5.0V
26脚VCC内部电源供电:掉前5.0V 掉后5.0V
25脚BOOT内部自举升压:掉前4.7V 掉后4.7V

13脚ACOK是重点脚,22 2脚正常下它应该正常才对啊,但为什么只能维持一分钟
后就变为0V,有没有人碰到过这个问题上来说下。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碰到一台宏基也差不多这种故障现在还在睡觉

网友A:
遇到过别的板子,这种情况换了待机芯片就好了的

网友B:
不知道,但我觉得你应该先怀疑公共点,例如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别的板子,这种情况换了待机芯片就好了的

谢谢提醒,我看了一下3V 5V侍机蕊片是RT8223,代换了一片全新的上去,但是故障一样没变,看来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但我觉得你应该先怀疑公共点,例如MOS管。

两个公共点的MOS管都测过了是好的,分别是PQ5001/PQ5002'

网友:
把充电芯片换下看看!

网友:
已经修好了,已经修好了,原来是PQ5003坏了,型号是:IMD2AT108.PQ5003坏倒置PQ5001由导通变为截止---19V隔离电压为0---+3VPCU为0---AC0K为0V,把ACOK分析为22 2脚电压正常就会输出3.3V的想法是错误的,ACOK只是提供一个导通\截止状态本身不输出任何电压才对。更换一片PQ5003故障排除。附电路图:

TOSHIBA C800 C805 QUANTA DABY3CMB8E0 ISL88731 rt822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