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AMD双灯有节奏闪

楼主(2014-09-18):
机型:HP CQ40 AMD独显
板号:LA-4114P
故障:待机电流0.03A,触发电流0.6左右,十几秒后大写灯和ALTIC LANING灯有节奏不停地闪。
检修过程:测量主要供电正常,LDT_RST# 0V,H_PWRGD_CPU 0V,VGATE(VRMPG)3V,SB_PWRGD(EC发给南桥的PG)随着双灯闪的节奏3V-0V-3V跳变。刷BIOS,换EC,故障没有变化。
请教论坛大神维修思路,还有ALTIC LANING这个灯什么意思?

网友A:
拿风枪热一下北桥试试吧。。。

网友B:
北桥,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C:
换内存或者不插内存 看下电流   感觉像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风枪热一下北桥试试吧。。。

EC发给南桥的PG跳变,为什么干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内存或者不插内存 看下电流   感觉像北桥

应该还没到读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显卡,都有可能

CPU复位还没有出来

网友:
直接做北桥

网友:
一样的机子一样的故障,擦一下内存正常显示!不放心就加一下显卡,也加了一下北桥结果不行了,表示很无奈!

网友:
LDT_RST#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自己顶一下,期待高手

网友:
很有可能是北桥问题,有没有看下那些电压没出来

网友:
这种不是北桥基本就是CPU了,在不行,打打阻值,看看内存和CPU之间的线路。

网友D:
查一查供电是不是都出来了,

网友E:
如果cpu供电出来了的话就果断加焊北桥,不要去想谁发出的RST,我认为是北桥不正常引起反复复位造成电压跳变!

网友F:
北桥,CPU,还有可能是有一组电没出来,二级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查供电是不是都出来了,

好的,我再仔细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cpu供电出来了的话就果断加焊北桥,不要去想谁发出的RST,我认为是北桥不正常引起反复复位造成电压跳变 ...

CPU供电已经出来了

网友:
看一下DMI总线

网友:
有些机器就要先修下通病,理论有时候跑不通的,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北桥,CPU,还有可能是有一组电没出来,二级电压

好的,看来修板没有捷径,慢慢查吧

网友:
加焊下北桥

网友:
三板斧直接修一下
风枪热一下北桥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