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 三基色信号不正常,黄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14-09-18):
联想Y480,显卡和南北桥用BGA烘了一下,屏线和屏也换了,就是黄屏,外接正常。跪求解析

网友:
这三基色的信号是从南北桥里来的

网友:
换换时钟看正常不

网友A:
内接还叫3基色?打下组织有异常就干南桥吧

网友B:
我修过一个问题和你的一样,南桥问题

网友:
重植一下南桥或者直接换

网友:
看从哪里出来的 最简单就是打阻止

网友:
南桥 里面出来的

网友:
看Y480的架构就知道该修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一个问题和你的一样,南桥问题

你的是换南桥的  还是重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一个问题和你的一样,南桥问题

你的是换南桥的  还是把南桥重新植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接还叫3基色?打下组织有异常就干南桥吧

三组 就一组正常 其他两个都不正常

网友:
换一下试试么

网友:
我是换掉的

网友:
应该换完就行了。。

网友:
南桥发出来的具体查看下南桥,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换南桥数了

网友C:
此机显卡不是挂北桥下面,为什么缺色却是换南桥????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2014-10-20):
引用 网友C:
此机显卡不是挂北桥下面,为什么缺色却是换南桥????是不是搞错了

色数是从南桥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