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45G开机就一直d0测哪,还能修吗

楼主(2014-09-18):
rt
V星945G开机就一直d0测哪,还能修吗,从哪开始检测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好像是内存 你先换一个 在看看内存的条件VDDSPD SMCLK SMDAT 供电 REF 看看 在就是地址线对桥的阻值

网友:
能当不跑吗维修。跑do是在检测芯片组,查南桥到北桥到CPU工作条件。可以先换个CPU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查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按时序查,很多问题导致的,可能IO,时钟芯片,BIOS,等,供电问题。。。

网友:
加焊南北桥,好了,谢谢各位,d0应该是检测芯片组

网友:
有的是开机就是DO,是不跑码,还有的是跑DO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查下CPu供电附件的小9.1K的电阻

网友:
查复位信号,两个PG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