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联想Z475开机不显,电流跑0.6不动,之前进水已长霉

楼主(2014-09-18):
一台Z475的机器,一看就是一款新机器,客户说开机不显示,估计是显卡问题,我也没有跑电流,就直接拆下机,(因为是新机,比较对新的东西好奇)看看里面的设计到底是怎样的,拆开主板发现有两块地方长霉了,这肯定不是显卡问题了,都长霉了,肯定之前有液体溜进去的,我一问,他说老早之前进过一点点水的;又得查电路了,肯定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或者是某个信号没有出来导致的。首先肯定先把长霉的地方用洗板水清理干净,然后下载电路图,打开图纸,测电压,第一步,测得所有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说明所有供电芯片都OK得,然后在图纸里面找到长霉的那个电路,
这个图纸PQ64最后开机要有1.5V的电压出来,我一测,竟然没有1.5v的电压,问题来了,我就查为什么这个电压不出来,慢慢推理,PQ64的1.2.5.6脚都有1.5v,明显pq64的G级没有高电压出来,按正常来说PQ64的G级是由15V电压来开启的,具体看下图

所以我就测那个15V的电压,当然如果最前面的3V电压没有,这个PQ64也是不会导通的,(这个我已经测过了,3V已经过来了),所以我就在PR282电阻一头去测,广达主板的15V是在待机时候就出来的,所以即使你不开机,PR282上端的15V电压你都能测到,这个测得都有,开机再测,由于前面3V电压产生,PQ62,PQ63,PQ94都截止不通,15V就能下来,但是我测得他下不来,就从料板上拆下这个大小一样的电阻,发现一拆,这个电阻的一脚焊盘掉了,由于长霉时间长了,焊盘都掉了,所以还得飞线了;找到15V的来源端,看下图

就从PR282电阻身上上端飞线到PR281电阻上(PR282电阻上端的焊点掉了)
好了,准备开机再次启动吧,一看电流从0.6上到0.9到1.2了,接上屏幕,有显示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
这个15V的是什么电压啊!

网友:
这种一修机好修,二修的话就找不着地方了。

网友:
呵呵 楼主技术不粗,其实我还是喜欢比较喜欢进水的机器的 呵呵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啊  好多搞不好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啊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在哪里下的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