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4-09-18):
自从在远程学过无复位维修后,就没遇到无复位的,诶!寂寞。正在心中咆哮“还有谁”的时候,同行拿来一映泰板,上个全景

说能上电就是不亮,那就无短路了,上电,诊断卡显示无复位(爽啊)。那就查供电时钟。AMD的板供电先查内存-1.5v,然后桥-1.2v,然后CPU-0v。恩,就是这里了。找到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323b的。上百度找图纸。发个

量边上电容有12v供电,找vid组合,有。boot12v也有。EN-ov。恩,无使能电压,跑线,

找到EN脚,发现是由两个电阻分压给mos管。

(应该可以理解吧)。找到电阻,上面有12v,下面为0v,电压没过去。然后拿镊子将电阻短接,“啪”一声,5v过去了,诊断卡跑码了。本以为好了,过会再试,不行。再找EN,电压为1v,应该是mos的问题了。卸掉,又亮机了。然后找了一个一样的MOS管上了上去。隔段时间试了几次后都可以。OK了。

本人新手,老鸟勿喷
多加点分给新手吧,顺便再支持下。谢了!

补充内容 (2014-9-22 09:00):
上述时序为NV时序,AMD的为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

Isl6323b

网友A:
43期的还没学就会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是mos管拉低成1V了吗。

恩,拆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期的还没学就会修了

嘿嘿,我是42期的。

网友C:
行呀!远程,学的也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行呀!远程,学的也不错呀!

嘿嘿,谢谢夸奖

网友D:
这里不建议用镊子短接电阻两端,容易造成烧相连芯片,好的方法就是断电测量下分压电阻本身的阻值变化,如果阻值正常的话,则可以拆除MOS管判断故障。

网友:
3期的还没学就会修了

网友E:
既然是两个电阻分压给MOS管的,你据然直接用镊子短接电阻,把12V给引过去了?这种方法不可取的,楼主以后还是要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不建议用镊子短接电阻两端,容易造成烧相连芯片,好的方法就是断电测量下分压电阻本身的阻值变化,如果 ...

恩恩,当时比较懒,不想算。就短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两个电阻分压给MOS管的,你据然直接用镊子短接电阻,把12V给引过去了?这种方法不可取的,楼主以后还 ...

当时认为没电压,就引个电压过去了。下次不了,省还得花钱买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时认为没电压,就引个电压过去了。下次不了,省还得花钱买芯片。

你这样子相当于把12V电压直接加在了芯片 EN信号引脚,芯片本身不烧掉才怪而且还会出现CPU供电电压停止输出保护现象。

网友G:
啪 的一声 是报警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啪 的一声 是报警了嘛

应该是短接电阻两端产生大电流出现电火花烧毁芯片发出的声音。

网友:
新手能修到这种水平,已经不错了

网友H:
小袁呐~人家的EN是串联分压得到的~你直接把电短接过去你不怕烧芯片啊?

网友B:
不错!是mos管拉低成1V了吗。

网友:
还以为怕的一声爆炸了

网友:
不错,修得很好呀,虽是新手,但过程还是挺老练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小袁呐~人家的EN是串联分压得到的~你直接把电短接过去你不怕烧芯片啊?

小哥,就要敢想敢做。相比经验来说这只是一个芯片而已。

网友:
呵呵,捡到死鱼了现在这样的板子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哥,就要敢想敢做。相比经验来说这只是一个芯片而已。

我滴个玛雅~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小袁呐~人家的EN是串联分压得到的~你直接把电短接过去你不怕烧芯片啊?

你这样短接相当于电阻失去了本身的压降性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短接相当于电阻失去了本身的压降性质。

但短接过后量到5v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短接过后量到5v电压了

那说明电阻本身不存在问题,如果存在故障短接后不会量到5V电压,这个电压应该是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后得到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但短接过后量到5v电压了

说错了,短接过后会影响两个电阻的分压效果所以会量到5V电压高于EN脚电压1.2V正常值造成芯片本身烧毁。

网友I:
袁硕,这个不是没复位啦,是没有CPU供电,真正 的没复位是指供电,时钟都正常了之后的才叫没复位,无复位分两种,一种是全板没复位,一种是没有CPU复位,另外这个时序有点诡异,按照徐总讲的 AMD的时序是这样的    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这个怎么这么奇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袁硕,这个不是没复位啦,是没有CPU供电,真正 的没复位是指供电,时钟都正常了之后的才叫没复位,无复位分 ...

恩,时序当时打成NV的了,谢谢提醒。不过主题无法再改了。

网友:
很详细,楼主很细心

网友:
厉害啊,值得学习啊。

网友I:
小袁硕,学的怎么样了?

网友:
这样弄烧坏一个CPU也心痛 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小袁硕,学的怎么样了?

一般般吧,比不过那些大神。

网友J:
啊 直接短接芯片不会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袁呐~人家的EN是串联分压得到的~你直接把电短接过去你不怕烧芯片啊?

楼主胆子真大。就是不怕烧芯片!!!

网友:
过程有点简单了,能具体点的好了,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期的还没学就会修了

修复那么一两个或者通病的不能算会修了,当你时序、信号还有实际电路应用分析都掌握熟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又是另外一个档次、另外一种境界了!

网友:
长见识了,顶

网友:
引用 网友J:
啊 直接短接芯片不会烧了吗

会引起烧芯片,电阻本身也有可能烧断路。

网友:
思路清晰 正在学习中

网友:
修东西还是要一步一步来啊

网友:
有图纸 维修主板真方便!

网友K:
我都是直接拆掉那个管的。不装。

网友:
可以啊  三下五除二  搞定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是映泰H61B

网友:
下次要把图片搞个更清楚点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都是直接拆掉那个管的。不装。

不装的话,MOS管G级相连的控制信号可能会失效。

网友:
路过随便看了 一下 啊

网友:
群里都是高手呀

网友:
啥样的都有 不过维修不可预见性多的

网友:
群里的人气 还行  我加入的玩

网友:
缺电压的好修点,怕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L:
复位一般都不修了、。。。三十块钱,,如果是客户我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复位一般都不修了、。。。三十块钱,,如果是客户我就修

我这是不管什么,先修再说。

网友:
新手已经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