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AX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4-09-18):
机型:G475AX
版号:LA-6755  rev1.0
症状:有时不能触发,不触发的时候电流从待机的0.02上到0.03,开机灯亮了,一会就掉会0.02,拔掉电源又能开机。
动作:刷过EC,SB的bios状况依旧。待机正常。按开关键有3.3v-0-3.3v的跳变。待机3v,5v正常,EC的117脚 PBTN_out#有3.3v,100脚EC_RSMRST#(不触发时也有3.3v)把掉电源,又可以开机,不拔电源的话就不触发。
SB bios  U28 pin1有3.3v,随时都能触发,档pin1脚无电压或电压在0.6v左右,就不会触发。而pin1脚的信号时SB经过一个0欧电阻到。如图,但是加焊了南桥还是一样,这个是bios造成还是SB造成的呢》请大神指点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4-9-20 22:18):
检测了EC的 vcc,EC_AVCC,ON/OFF#,ACIN,EC_RSMRST#,EC_LID_OUT#,EC_ON,PBTN_OUT#,均正常,然后检测到SLP_S3,SLP_5#没有3.3v,追到SB,检测了RTC电路FCH_RTCX1_OUT,FCH_RTCX2_OUT (这两值不记得),+RTCB...

补充内容 (2014-9-20 22:21):
+RTCBATT有3.3v。XCLK1 有0.5v和XCLKO有1.6v是能正常触发,当这两值分别为1.2v,2.6v时不能触发,换过晶振,SB,状况依旧。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那个大神指点下吧。多谢多谢啦。

网友:
什么提示有没有好像

网友:
电流这么低。这种情况应该换EC试试。

网友A:
好像后级的3V,5V没出来,看一下转换电压部份

网友:
我这有个ACER的上网本也是一样的故障,没图纸阿,--.

网友B:
查查 3 5 伏芯片。应该是芯片不良导致的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应该是待机的1.2v有问题。

网友:
没图纸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后级的3V,5V没出来,看一下转换电压部份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 3 5 伏芯片。应该是芯片不良导致的

待机芯片吗?

网友:
我想请问下:SUSP# 能触发的时候这个有3.3v,不能触发的时候没有3.3v,这个信号时ECpin116提供,是不是由于EC不良导致呢?VSB电压在不触发的时候也有,而vsb和3valw,5valw都正常,只有susp不正常(susp#通过Q114转换成SUSP)。这些条件足够判定EC不良导致吗?

网友:
南桥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待机电压(不触发时)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