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T880GV3+ CPU供电电路

楼主(2014-09-18):
映泰AT880GV3+
复位指示灯常亮,查桥供电不出,没开启。往上查,发现CPU供电1.05V,但是三路的CPU供电只有一路波形正常,另外两路闪波后消失。如下图。CPU供电芯片L6717A,35PIN CPU_PWRGD 为电平。

不上U的情况下,CPU后面的电容值 这么低  ,+V_CPU  =57,是不是有问题?还有外一排电容另 只有14,如下图

网友:
图片没发上来?

网友:
CPU_PWRGD 为电平???高还是低

网友:
另外两路坏了啊

网友:
把另外两路的场管换掉看看

网友:
换L6716,映泰的H55系列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你在灌水吗  哥

网友:
我也想要图纸
可是没有呀

网友:
留下脚印的越来越少  我得顶起来

网友A:
实在没招,直接断开PG,结果板子亮了。但是三路CPU供电现在是两路输出,还有一路(又经过一个芯片控制上下管的这一路)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招,直接断开PG,结果板子亮了。但是三路CPU供电现在是两路输出,还有一路(又经过一个芯片控制上下 ...

上的是什么U?带集显的吗?

网友:
不带集显,240